给allegro pcb design设置区域规则

楼主:
什么是区域规则?顾名思义,就是设置某一指定区域内的走线规则。完成区域规则设置分为两步,第一步:设置规则;第二步:指定区域。
下面以区域内线宽为12mil为例子进行解释:
一、设置规则
(1)、用allegro pcb design 打开pcb项目,Setup->Constraints->Constarint Manager->Physical->Region->All layers
(2)、Objects->Create->Region,输入要设置的区域规则的名称,写入规则。
二、指定区域
Add->Rectangle;
点击右边的Options,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中选择Constarint region;
Assgion to region 中选择刚才新建的区域规则的名称;
然后再pcb面板中进行拖拽,就可以进行区域规则的设置了。

网友:
可以  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