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F光纤配线架功能及作用

楼主:
ODF光纤配线架是ODF(Optical Distribution Frame)光纤配线架的简写、本产品是专为光纤通信机房及弱电井布线机房设计的光纤配线设备,具有光缆固定开剥、接地保护,以及各种光纤的熔接、跳转、冗纤盘绕、合理布放、配线调度等功能,从而实现传输媒体与传输设备之间的配套连接,是信息机房、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产品特点
本架由机柜、光纤储纤单元、光纤单元体及光纤直熔配线单元等部分组成。由于采用模块化的结构,用户可根据容量的配置功能模块的数目进行灵活的安装。

ODF光纤配线架1. 材质:壳体采用厚度1.5mm冷轧板制成,环氧静电喷塑,外形美观,使用方便;所有的塑料部件采用的材料具有防腐性能,金属部件采用静电喷塑处理,以增加其防腐蚀性能;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稳定并且材料之间有良好的相容性;全部材料无毒、无腐蚀,对人体健康和其它设备无副作用。

2.是一种经过高密度,大容量设计的产品,具有外型美观大方,全正面操作分配合理,便于查找,管理容易,安装方便及全正面操作、能同时适用于普通光缆和带状光缆等条。

3.. 应用范围:适用于光纤到小区、光纤到大楼、远端模块局及无线基站的中小配线系统。

电话;13867813826(微信同号)QQ:452473912、654562857

二.主要性能指标

1.使用条件:

    1)工作温度:-5℃~+40℃

    2)相对湿度:≤85%(+30℃)

    3)大气压力:70Kpa~106Kpa

2.光电性能:

    1)连接器衰耗(包括插入、互换和重复)≤0.5dB

    2)互换性附加损耗≤0.2dB

    3)重复性附加损耗≤0.1dB

    4)回波损耗≥40dB

    5)插拔耐久性寿命>1000次

    6)机柜高压防护地与机柜绝缘,绝缘电阻>1000MΩ/500V(DC)

    7)机柜高压防护地与机柜间耐压>3000V(DC),5S不击穿,无飞弧

3.适用性指标:

    1)标称工作波长:850nm、1310nm、1550nm。

    2)光纤活动连接器:符合GB12507以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3)光纤光缆应符合GB/T11819和GB /T7424的规定。

  三.安装

机柜为国际标准通用19″机柜,采用进口电解板经特殊工艺制造,表面喷塑处理,外形美观大方。机柜底部采用4个M10×80的膨胀螺钉(随机附件)紧固于地面。顶部采用角连件用菱形螺母与机房走线槽道固定

四.适配器及尾纤的安装

1.  带状尾纤安装

1.1抽出一个光纤一体化模块,放置于工作台上,取下上下两面盖板(见下图),将12个适配器(FC或SC)对准安装槽由上向下压入,注意适配器导向槽朝上;

1.2按色谱(依次为蓝、橙、绿、棕、灰、白、红、黑、黄、紫、粉红、浅蓝)将尾纤头按一体化模块上1-12的顺序插入适配器并拧紧,注意尾纤的插入方向必须与适配器的导向位置一致;

1.3将光分支器沿着两个圆柱压入,将冗余尾纤在模块背面尾纤盘绕区盘储;)

1.4将光分支器后面的裸带从一体化模块中间长方孔穿至模块正面,盖上背面盖板;

1.5将剩余裸带盘储于模块正面熔接区内,  盖好上盖板;

1.6将一体化模块依次插入熔配单元箱内相应的位置。

2.单芯尾纤安装

2.1从熔配单元箱中抽出一个一体化模块,放置于工作台上,取下上下两面盖板,将12个适配配器(FC或SC)对准安装槽由上向下压入,注意适配器导向槽朝上。

2.2将标识好的12根单芯尾纤头由模块背面穿至正面,按一体化模块上1-12的顺序插入适配器并拧紧,注意尾纤的插入方向必须与适配器的导向位置一致。

2.3将冗余尾纤在模块背面尾纤盘绕区盘绕1-2圈,用线扎将12根尾纤在图示位置扎固,然后按图示将尾纤自由端的外护套管与纤维剥除并将其从一体化模块中间长方孔穿至正面,盖上背面盖板;

2.4将剥除松套管的12根单芯尾纤盘储于模  块正面熔接区内,盖好上盖板。

2.5将一体化模块依次插入旋转插箱内相应的位置。

5、熔接操作

1.1取出一体化模块放置于熔接工作台上,揭开正面盖板,释放盘储于熔接区内的尾纤;

1.2将外线裸纤保护套管端部用线扎固定在图示位置,裸纤进入熔接区;

1.3在尾纤、光缆纤芯其中之一套上熔接保护套管,然后用熔接机进行熔接。检验合格后,将熔接保护套管移至熔接点,在熔接机上进行热收缩;

1.4将冗余的裸纤(尾纤和光缆纤芯)在熔接区如图盘储好;

1.5盖上模块正面盖板;

1.6将裸纤保护套管在模块正面外圈盘好,出口处用线扎固定;

1.7每芯光纤做好标识记录;

1.8将一体化模块插入原来位置;

1.9完成整个架体的熔接。

6、光纤跳线

1.1建议选取直径Ф2的跳线(易于管理,占空间小);

1.2将跳纤一端插入适配器,另一端在储纤单元上盘储后,与相应的适配器连接;

1.3保证跳纤自由弯曲半径大于4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