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的代码,有点不理解,求解释

楼主:
下面的代码,红色放大部分,求详细的解释!!!!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uchar code table[]="I get ";
//uchar code table[]={'I',' ','g','e','t','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or(i=0;i<6;i++)
                        {
                                SBUF=table;
                                while(!TI);
                TI=0;
                        }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网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uchar code table[]="I get ";
//uchar code table[]={'I',' ','g','e','t','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for(i=0;i<6;i++)
                        {
                                SBUF=table;
                                while(!TI);   //循环等待直到TI为1,表示串口发送完毕
                TI=0;         //清除发送完标志
                        }
                        SBUF=a;
                        while(!TI);      //同上
            TI=0;
                        ES=1;
//开启串口中断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只有接收到数据时才进中断,发送时中断是关着的
{
        RI=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a=SBUF;
        flag=1;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 ...

既然它要用串口来传输数据,那为什么要在开头就要关闭串口中断(ES=0),而在完成传输之后再要开启串口中断(ES=1),而在中间的TI,在什么时候时候TI=1,在什么时候TI=0。我看书中还有一个RI,那么这个RI 又是指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它要用串口来传输数据,那为什么要在开头就要关闭串口中断(ES=0),而在完成传输之后再要开启串口中 ...

上面都给你注释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