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指针相等的问题

楼主:
typedef struct
{
int num; /*学生学号* /
char str[20]; /*姓名* /
struct node *next;
}Tlist;

int get(Tlist* list)
{
        Tlist* slist = list;

}

对于红色部分的操作,是不是只要slist 得值发生变化  ,原链表list的内部值就会发生相同的变化?
我如果想对list进行一些赋值操作,是不是可以通过改变slist

网友A:
首先语法有问题,以你的意思红色部分应该是“Tlist* slist = list;”,指针slist已经指向了list指向的区域,对slist的操作就会影响list指向的区域。

网友:
实际用代码跑一下不就完事了,比你发帖问问题快捷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语法有问题,以你的意思红色部分应该是“Tlist* slist = list;”,指针slist已经指向了list指向的区域 ...

受教了

网友:
对啊。不然你把它作为地址传进来干吗呢?你又没 con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语法有问题,以你的意思红色部分应该是“Tlist* slist = list;”,指针slist已经指向了list指向的区域 ...

语法有问题?
从何讲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语法有问题?
从何讲起?

楼主应该是把帖子修改了,我记得好像一开始写错了,我给他一个正确的示例,现在语法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