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B设计中的DNP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在画电路原理图时,芯片参考电路上的DNP是什么意思?怎么处理的?希望得到你们的正解,在此谢过!

网友A:
这种一般用于调试用的器件,正式发布时不焊接。dnp=DO NOT POPULAT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用于调试用的器件,正式发布时不焊接。dnp=DO NOT POPULATE.

“不焊接”是指在原理图设计时也要把它画出来,打上焊盘或者过孔,在制成板子焊接时不焊接元件?如果是这样的话,如R17处就是断开的,VCC就不起作用了。我还是没看太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用于调试用的器件,正式发布时不焊接。dnp=DO NOT POPULATE.

再问一个问题,OSCinP处的图标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可以理解为调试用就可以了
不要焊接,但原理图要标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个问题,OSCinP处的图标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个接头,可能是SMA或BNC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焊接”是指在原理图设计时也要把它画出来,打上焊盘或者过孔,在制成板子焊接时不焊接元件?如果是这 ...

注意下面还有一个DNP器件,调试的时候两个电阻都焊上.左上角那个器件的输出就可以有通过下面的接头输出了.具体电路的功能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理解为调试用就可以了
不要焊接,但原理图要标注一下

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面还有一个DNP器件,调试的时候两个电阻都焊上.左上角那个器件的输出就可以有通过下面的接头输 ...

明白啦,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