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对轨的运放请教

楼主:
Dear ALL,
   各位,最近在看TLV2401轨对轨运放,请问各位大神以下几个问题:
1.  轨对轨就是输出电压接近电源电压吗?
2. 不管输入的电压多少,只要小于电源电压时,输出端电压就接近电源电压,对吗?
3.  我把轨对轨运放作成电压跟随器来测试,电源给+-15V,输入给3V,输出也等于3V,那么这种轨对轨放大器输出算正常吗?
4. 我把轨对轨运放作成电压跟随器来测试,电源给+-15V,输入信号1KHZ 5VPP 方波,输出信号出来是方波,但是是接近电源的VPP +-15V,那么这种轨对轨放大器输出算正常吗?5.  最近想对轨对轨的运放作深入了解,是否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下?
成分感谢!

网友A:
4. 我把轨对轨运放作成电压跟随器来测试,电源给+-15V,输入信号1KHZ 5VPP 方波,输出信号出来是方波,但是是接近电源的VPP +-15V,那么这种轨对轨放大器输出算正常吗?

这个显然不正常。

网友:
2. 不管输入的电压多少,只要小于电源电压时,输出端电压就接近电源电压,对吗?
这个也不对。哪能“不管输入的电压多少”?

网友:
1.  轨对轨就是输出电压接近电源电压吗?
不是。
应该说“轨到轨运放输出电压可以达到接近电源电压”。

网友:
3.  我把轨对轨运放作成电压跟随器来测试,电源给+-15V,输入给3V,输出也等于3V,那么这种轨对轨放大器输出算正常吗?

我认为正常

网友:
正常的,轨到轨运放是指他“能够”将输入信号峰峰值放大至接近电源电压,也即其过驱电压很小,压摆率也大,注意只是种能力,而是否就能放大到此,那就要看输入信号电压的大小了,为什么呢?这根运放线性区和饱和区的范围有关系,当你输入信号(共模+交流信号)接近饱和区时自然会放大至此,如果是线性区,那满足负反馈调节,可以看看运算放大器(细看,多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 我把轨对轨运放作成电压跟随器来测试,电源给+-15V,输入信号1KHZ 5VPP 方波,输出信号出来是方波,但是 ...

因为没上电路图,猜测楼主是当比较器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没上电路图,猜测楼主是当比较器用了.

比较器和跟随器可是完全不同的电路。
不过也难说,楼主接错线也说不定。

网友C:
1、轨至轨与非轨至轨运放的区别在于,非轨至轨的输出电压最大要比供电电压低一到两V,而轨至轨的输出电压最大可达到接近电源轨。实际的输出电压取决于你的输入电压和放大倍数。
2、不是。如1所说。
3正常,4不正常。4应该是比较器的现象。
5、轨至轨运放与其他运放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输出电压能接近供电电压这一项是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轨至轨与非轨至轨运放的区别在于,非轨至轨的输出电压最大要比供电电压低一到两V,而轨至轨的输出电压最 ...

同意这楼上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轨至轨与非轨至轨运放的区别在于,非轨至轨的输出电压最大要比供电电压低一到两V,而轨至轨的输出电压最 ...

谢谢各位大咖讲解,
  我想问下TLV2401 的VOH VOL如何测呢?就如下面规格书上那样。
难道VIN=VCC/2 IOH=-2UA, VCC=2.7/5/15 ,输出便会2.65 /4.95/14.95
难道VIN=VCC/2 IOH=2UA, VCC=2.7/5/15 ,输出便会成低电平啦?、
这个电路如何接啊?
输入给信号还是直接给个电压啊?

网友D:
楼主看错了,输入是vic=Vcc/2,因为是单电源供电,所以输入端必须加一个Vcc/2的共模电压。至于如何测输出极限,可以用常规的放大电路,只要控制好反馈电阻值,使得输出电流等于手册规定的值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错了,输入是vic=Vcc/2,因为是单电源供电,所以输入端必须加一个Vcc/2的共模电压。至于如何测输出极 ...

感谢gmchen兄指导,共模电压如何出啊?我只有一套电源(可以给正负电源)一台示波器,我能不能共同给输入端正极与负极同时加个Vcc/2,就成了共模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各位大咖讲解,
  我想问下TLV2401 的VOH VOL如何测呢?就如下面规格书上那样。
难道VIN=VCC/2 IOH ...

抱歉,假期没上网
2.65/4.95这些是说在test conditions下的输出最大电压的最小值,有点拗口。。。就是说,每款远方都用它的线性工作范围,有范围肯定有个最大值,但是这个最大值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肯定有差异,厂商给你的保证就是我这个最大值最小是2.65/4.95/14.95这些。
你想测试的话,比如5V单电源供电电压,你就用信号源产生一个交流信号,叠加2.5V直流,交流峰峰值先定的小点,然后逐渐往大增,观察输出波形,输入峰峰值接近5V的时候输出波形开始削顶,刚开始出现削顶的时候的输出峰峰值,就可以作为你的实测V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