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如果在一个定时器上用两个中断控制时间的时候,

楼主:
为什么我如果在一个定时器上用两个中断控制时间的时候,在温度高于27和低于27时,流水灯间隔闪烁的时间一样,都是间隔了1秒?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
uint temp;
uchar  mm;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
                        0x87,0xff,0xef};

void delay(uint count)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void dsreset(void)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mpreadbit(void)
{
   uint i;
   bit dat;
   DS=0;i++;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tmpread(void)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read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mpchange(void)
{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44);
}

uint tmp()
{
  float temp;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a=tmpread();
  b=tmpread();
//  temp=b;
//  temp<<=8;
//  temp=temp|a;
//  tt=temp*0.0625;
//   temp=tt*10+0.5;

    temp=((b<<8)|a)*(0.0625*10);
     return temp;
}

void readrom()
{
  uchar sn1,sn2;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33);
  sn1=tmpread();
  sn2=tmpread();
}

void delay10ms(uint z )
  {
    uchar a,b;
    for(a=10;a>0;a--)
      for(b=60;b>0;b--);
   }

void display(uint temp)
{
   uchar A1,A2,A2t,A3;
   A1=temp/100;
   A2t=temp%100;
   A2=A2t/10;
   A3=A2t%10;
   dula=0;
   P0=table[A1];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1);

   dula=0;
   P0=table1[A2];
   dula=1;
   dula=0;

   we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A3];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1);
}
void xianshi( )
{
        dula=1;
     P0=table[3];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0ms(1);
     dula=1;
     P0=table1[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0ms(1);
     dula=1;
     P0=table[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0ms(1);
}
void deal()
{
//  if(mm==20)
//  {
//
//    mm=0;
    if(temp<270)
     {
        if(mm==20)
       {

         mm=0;
         P1=~P1;

         }
        }
     else
      {

        if(mm==60)
        {

         mm=0;
         P1=~P1;

         }
        }

//     else
//      {
//       P1=0xff;}
      }

void main()
{  uchar a;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A=1;
   ET0=1;
   do
  {
    tmpchange();
    for(a=10;a>0;a--)
      {
          display(tmp());
        xianshi( );
        deal();

      }

  }    while(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mm++;

//   if(temp<300)
//  {
//
//    if(mm==20)
//     {
//       mm=0;
//       P1=~P1}

////          }

  }

网友:
没有注释的代码就是天书呀!问题最好写全面一点,否则也难以理解自然大家就不会去帮你想了!

网友:
小伙子,这种东西光贴这么多代码是没用的,你要说清楚,你想干什么,是怎么搞得,然后现象是怎么样,想要的是怎么样,然后个人感觉问题是哪里,然后才把你的关键代码贴出来,记住是关键的,你这些延时,显示什么的,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