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码器的速度测量,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想的一种思路。

楼主:
在问了一些网友之后,自己想了个办法在官方demo的基础上,测量速度,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大神能帮我分析分析,我这样子哪里不对。官方的demo里有直接能反应转子的位置信息,和转过的角度,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加一个定时器用于捕获模式,因为输入信号是A,B两根线,但是我用在捕获时间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就够了如图:

于是我把其中的一根信号线再引出来用于测量时间间隔(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理论上感觉是可以的)但是我在实际过程中,这样子好像并不行,不能很精确的实时反应速度,可以说非常不精确,而且反向的时候就不行了。再附上我自己加的程序代码:

void Tim_Tes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4 clock source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Enable GPIOB,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07 as PWM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4 Update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0X00;
        TIM_PWMIConfig(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4, TIM_TS_TI2FP2);
        TIM_SelectSlaveMode(TIM4,TIM_SlaveMode_Reset);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4,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CC2,ENABLE);
        TIM_Cmd(TIM4,ENABLE);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s16 Counter;
        s16 Temp_Counter;
        s16 Speed;
        uint8_t data[6];//用来在oled上显示
        static float Time;//记录脉冲的时间间隔
        Time=TIM_GetCapture1(TIM4);
        Temp_Counter = (uint8_t)TIM_GetCounter(ENCODER_TIMER);//官方demo里的计算位置信息的函数
        if(Temp_Counter>=0)//判断正负
        {
                Counter=Temp_Counter;
                data[0]='+';
        }
        if(Temp_Counter<0)
        {
                Counter=(-Temp_Counter);
                data[0]='-';
        }
        Speed=Counter*1000/Time;放大1000倍后显示
        data[1]=(Speed/10000)+0x30;
        data[2]=((Speed%10000)/1000)+0x30;
        data[3]=(((Speed%10000)%1000)/100)+0x30;
        data[4]=((((Speed%10000)%1000)%100)/10)+0x30;
        data[5]=(((((Speed%10000)%1000)%100)%10)%10)+0x30;
        OLED_P8x16Str(0,6,data);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CC2);
        ENC_Clear_Speed_Buffer();//如果不清除速度缓冲区,就会一直记录转子转过的角度,那么Temp_Counter
                                            // 就会一直增加,因此每次中断都清除一下,这样再除以时间,就可以得到速度。
},另外在附上整个工程,大家也可以看看,修修改改,交流交流

网友A:
你是不是把事情搞复杂了, 定时器正交编码模式的计数值是可读的,所以你定时读取就可以判断速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事情搞复杂了, 定时器正交编码模式的计数值是可读的,所以你定时读取就可以判断速度了

读哪个寄存器?可否告知小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哪个寄存器?可否告知小弟一下...

这个看官方的demo应该会有答案

网友:
CNT就是位置

网友C:
一次中断到来,读取计数器的计数值,下一次,中断到来,读取计数值,得到两次差值,结合计数器频率,就知道时间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次中断到来,读取计数器的计数值,下一次,中断到来,读取计数值,得到两次差值,结合计数器频率,就知道 ...

计数器的频率不就是外部脉冲的频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数器的频率不就是外部脉冲的频率吗?

可能是没说清楚,我指的是,单片机内部的那个。定时器也是靠对时钟计数来实现定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次中断到来,读取计数器的计数值,下一次,中断到来,读取计数值,得到两次差值,结合计数器频率,就知道 ...

这样的话下一中断到来时溢出了怎么办呢?

网友:
楼主速度后来怎么测的啊?能否加QQ1106394949一起探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下一中断到来时溢出了怎么办呢?

程序中做一个处理,当计数值达到一个值后,重新给对应寄存器赋值。让他重新开始加。你控制好时序。保证重新赋值的操作只是偶尔出现一次。针对这次重新赋值的操作,你也可以计算出计算出,中断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