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用的CRC代码,顺便问一个小问题

楼主:
 代码里看到有3个常量CRC16_POLY,CRC16_INIT_REM和CRC16_FINAL_XOR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在有些计算CRC的函数中会作为参数传递
crc16 = crc16MakeBitwise(CRC16_INIT_REM, CRC16_POLY, msg, length);
请问这三个是做什么用的?能随意修改吗?

// CRC-16: x16 + x15 + x2 + 1
#define CRC16_POLY            0x8005
#define CRC16_INIT_REM      0x0
#define CRC16_FINAL_XOR     0x0

网友:
不懂帮顶,这就加密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天书……

网友A:
CRC16_POLY      0x8005
这是多项式,CRC16的种类很多吧,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多项式

其他两个就是CRC16_INIT_REM 开始和CRC16_FINAL_XOR 结果
如果已经知道结果,需要比较一串数据的CRC算出来的值与结果是否相同,把这个结果传进去
最终是0说明真确

需要得到CRC的结算值,CRC16_FINAL_XOR 设为0

CRC没有多复杂的,我想楼主昨晚已经搞明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C16_POLY      0x8005
这是多项式,CRC16的种类很多吧,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多项式

其他两个就是C ...

大概了解了,但清空是有些问题不太明白
CRC_INT_REM是不是可以随意设置?
CRC16_POLY我看到某些规范要求是0x8005,如果只是自己的设备通信是不是也可以随意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了解了,但清空是有些问题不太明白
CRC_INT_REM是不是可以随意设置?
CRC16_POLY我看到某些规范要 ...

多项式不是随便设置的,只有某些值符合要求,能达到比较好的校验效果

网友:
初始值一般为0或者全F,其他初始值真没见过,不太清楚,这个理论上是可以随便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