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ensorTile的数据存储系统设计-软件篇2

楼主:
接上一篇帖子
基于SensorTile的数据存储系统设计-软件篇1 - 意法半导体AMG SensorTile开发大赛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6275-1-1.html

SensorTile的数据存储系统功能如下:
1、SD数据存储,支持TTL、485通信
2、数据存储前的时间戳添加,方便后期查看
3、时钟可调+液晶显示
4、支持不同通信协议(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等可变)

时钟设置部分液晶显示函数定义如下
void Pritime()
{
        Time t = rtc.time();

        lcd.setCursor(0,0);  //显示年
        print2digits(t.yr);
        lcd.print('-');

        lcd.setCursor(5,0);        //显示月
        print2digits(t.mon);
        lcd.print('-');

        lcd.setCursor(8,0);        //显示日
        print2digits(t.date);

        lcd.setCursor(11,0);        //显示时
        print2digits(t.hr);
        lcd.print(':');

        lcd.setCursor(14,0);        //显示分
        print2digits(t.min);
}

按键监测函数定义
unsigned long LastP;
boolean buttonPress(byte button)
{
  if(digitalRead(button)==HIGH)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unsigned long NowP = millis();
    unsigned long buttonChange=NowP-LastP;  // 与上次按键按下的时间进行对比
    if (buttonChange>500)  //按键间隔是否大于500ms
      {
      LastP = millis();  // 记录按键按下的时间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else
    {
    return false;
    }
}

接下是对按键位判断,进行时间设置,时间设置函数定义
void SetTime()
{
  int syear, smonth, sdate, shour, sminute, sdow;
  if(buttonPress(Set))
    {
    lcd.clear();
    delay(200);
rtc.time(syear, smonth, sdate,shour, sminute);
    bool SetY=true;
/* ~~~~~~~~~~~~~~~~~~~~~~ 进入年份设置状态 ~~~~~~~~~~~~~~~~~~~~~~~ */
  while(SetY)
    {
    unsigned long Rt=millis()%1000;
    if(Rt<500)  // 每500ms闪烁1次
      {
      PritimeSet(syear, smonth, sdate,shour, sminute);
      }
      else
      {
      lcd.setCursor(0,0);
      lcd.print("    ");
      }

/* ~~~~~~~~~~~~~~~~~~~~~~~~~ 设置年份 ~~~~~~~~~~~~~~~~~~~~~~~~~~ */
      if(buttonPress(Adj))
        {
        syear=syear+1;
        }

后面月日、时分设置与此类同,程序过长,不再描述
数据存储部分
文件操作
File dataFile = SD.open("datalog.txt", FILE_WRITE);
  if (dataFile) {
    dataFile.println(serial.read(),HEX);//读取串口数据并写入
    dataFile.close();
  }

nmg

网友:
选择了“添加代码文字”好几遍,结果一直未出来,就用了后面的“markdown”结果就成这样了

网友:
格式修改好了

nmg

网友A:
之前出现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出现什么问题了?

选择“添加代码”一直未出现代码框,然后用后面的“markdown”添加代码,结果出来很乱,后面重新弄了下好了。有什么事直接论坛留言,QQ很少用

nmg
nm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择“添加代码”一直未出现代码框,然后用后面的“markdown”添加代码,结果出来很乱,后面重新弄了下好 ...

好的,我让技术看一下这个问题

你之前的提问帖如果已经解决了,可以跟楼说明下解决方法,我会打上已解决标签

如果没解决,也可跟楼继续提问,论坛这边也会帮忙找网友解决。

最后祝顺利完成作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择“添加代码”一直未出现代码框,然后用后面的“markdown”添加代码,结果出来很乱,后面重新弄了下好 ...

当时你使用的是什么浏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你使用的是什么浏览器?

当时用搜狗浏览器
再反映一个问题,如下添加图片是,选择文件只能选择一个,也就是只能一个一个添加,然后统一上传,别的论坛可以一次性选择好几个图片后一起上传。虽然论坛支持图片粘贴功能,但是我这个浏览器一直没使用成功,现在是opera浏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让技术看一下这个问题

你之前的提问帖如果已经解决了,可以跟楼说明下解决方法,我会打上已解 ...

我的问题都关了吧,有些后面就明白了原因,没解决的我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