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了一个JLINK V9说不掉固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很多人都说不掉,而且支持自动升级。我的就掉过,很奇怪,没有人为拆,就是无故掉的。

网友B:
你什么时候买的,经常掉吗,我今天逛淘宝的时候买了一个,是新开店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时候买的,经常掉吗,我今天逛淘宝的时候买了一个,是新开店铺

放心的用吧,估计也只有万分之几的概率,而且一般不会掉的

网友:
应该不会掉的。

网友:
JLINK迷你就不掉固件了,估计楼主的不会掉了

网友:
现在还有人敢卖这个?

网友:
你买来的是自动升级的,可以根据版本升级,没有问题的,不会掉的,放心用吧,V9还是很好用的。

要是掉了我可以教你恢复哦,只不过是不可以自动升级,必须手动提取。那个自动升级的没有

网友:
不升级都还好,之前有一个稳定用了很久。

网友:
这种很难说,用了几个都存在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都说不掉,而且支持自动升级。我的就掉过,很奇怪,没有人为拆,就是无故掉的。

还能自动升级呀!搞个能自动升级的固件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能自动升级呀!搞个能自动升级的固件来玩玩

这个真木有啊,o(︶︿︶)o 要是有就好了

网友:
公司买的,山寨货,用一段就会掉,不过修复也不算复杂

网友:
V9我之前在淘宝上淘过,不会掉固件啊~现在他们家好像还推出了V10,接近300块。。。心痒痒的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D:
     请教大神们,掉固件是原因是什么?是软件固件设计的缺陷,还是电路硬件设计的缺陷,还是使用者操作的不规范或者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们,掉固件是原因是什么?是软件固件设计的缺陷,还是电路硬件设计的缺陷,还是使用者操作的 ...

因为固件都是从Jlink驱动的dll文件里面提取出来的,并不是原生的官方刷入的固件,所以没有保障的,而是利用Jlink通讯漏洞反向提取的固件,再刷出同型号的MCU,MCU内部算法并不是公开的,包括加密和验证的方式,所以一定会存在这些问题,这不是固件设计问题,也不是硬件设计问题。而是通过抄板抄固件的手段是难以保证达到原来的等同效果的,加之每次使用的时候Jlink也会去验证,所以随时可能被验证给枪毙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