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炸机

楼主:
第一次碰航模    第一天飞就炸机   好悲催
起飞前

起飞后

好桑心!!!

网友:
这个炸机太狠了

网友A:
桨装反了?先搞只小的空心杯练练

网友A:
用的是树莓派?

网友B:
和我的相比你幸运多了  至少还有尸体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相比你幸运多了  至少还有尸体找到。。。。

好吧   还是你比较惨

网友:
好修    换机臂  和螺旋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桨装反了?先搞只小的空心杯练练

桨没装反   是飞到高空后   一个插在飞控上的电机的线掉了    导致一个螺旋桨不转    直接坠机       恩   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树莓派?

不是   想用树莓派     把图像传回来   发现视频效果不理想     现在树莓派坏了   上面的SD卡也弯了
哎    损失惨重啊!!!!!!!!!!!!!!

网友:
什么原因掉下来的
固定不牢,还是不平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原因掉下来的
固定不牢,还是不平衡问题

我分析  有两个   一个是电机降速太大   螺丝脱落
还有一个 是飞控上控制电机的线脱落      我覺得是后者  因为残骸中3号电机的线确实脱落了    但也不排除飞机在坠毁过程中螺旋桨打落的      毕竟四个螺旋桨都变成了碎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   还是你比较惨

....又不是中国比惨大会

网友:
图像回传还是用图传吧,四轴上的螺丝、线这些飞行前一定要认真检查,我身边很多因为螺丝没拧紧,飞起来,直接电机脱落炸鸡的

网友:
一个机翼没了

网友:
树莓派用wifi传吗,延迟怎么样,
航模那种硅胶舵机线比一般杜邦线紧,要不就上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