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八度的电子琴

楼主:
制作一个简易的电子琴方法还是挺多的,比如可以用555制作,也可以用51单片机。
下面介绍怎么用51单片机制作一个具有3个八度的电子琴。

基本思路: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在IO上产生一定频率的高低电平,通过修改定时器的计数值实现调节高低电平的频率,
最后IO驱动扬声器发出该频率的声音。

3个八度的电子琴,主控芯片使用STC12C4052AD。
电路上总共采用9个按键,8个为音节按键,1个为音调切换按键,可选音调为:低音、中音、高音。

准备材料

焊接电路

制作成品

程序代码

完整代码见附件。

网友:
使用感受:试玩的时候发现音调切换不方便,只有一个按键切换,如果要从低音调换成高音调,需要按两次。所以需要更好的效果话可以把音调切换用三个独立按键来实现。

本人是个电子DIY发烧友,喜欢我的制作可以来公众号e_diy_c捧场哦

网友:
做的还不错,电路也很简单。

网友:
把创意变成实物的都是好样的

网友A:
STC芯片的复位电路可以去掉,音频部分通过耦合电容隔直流后再来一级LM386功放,效果更佳。

网友B:
3个8度, 频率范围超不过8倍, 如二百多到2000HZ, 真正的难度是频率精度和失真度, IO输出的单音含有丰富的谐波, 偶次谐波好听, 奇次谐波难听. 如何迎合耳朵的偏好才是重点

网友B:
钢琴的音域是所有乐器中最宽的(9个八度), 也不过20~8000Hz, 单片机产生这样的方波是轻而易举, 但要做出钢琴的音色, 那用DSP也要看编程的功底和对音乐及乐器的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芯片的复位电路可以去掉,音频部分通过耦合电容隔直流后再来一级LM386功放,效果更佳。

一开始本打算用电容耦合,可惜加上电容竟然没有声音,后来就没有加了,不知道什么情况,猜测是电流太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个8度, 频率范围超不过8倍, 如二百多到2000HZ, 真正的难度是频率精度和失真度, IO输出的单音含有丰富的谐 ...

用51的脉冲现在估计做不了太好的音质,后期打算用DA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琴的音域是所有乐器中最宽的(9个八度), 也不过20~8000Hz, 单片机产生这样的方波是轻而易举, 但要做出钢琴 ...

对音乐音频音律不是特别了解,51要发出真正钢琴的声音有难度,我做的这个音质和钢琴没法比的,所以只能取名电子琴。

网友D:
可以试试用micropython来实现。比用51单片机更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51的脉冲现在估计做不了太好的音质,后期打算用DA做一个。

有PWM的话, 用查表法弄个SPWM, RC滤波就能得到比较漂亮的正弦波了. 目的: 尽量不要产生3次,5次谐波, 太难听了. 钢琴的琴弦, 基本上是正弦输出, 若是给合成合弦(大三小三,增三减三等) 那就太美妙了, 不会弹钢琴, 不知道是否如吉它那样也有和弦. 不过, 有的音乐倒也不要求纯正弦波, 比如电吉它还故意加个失真器, 产生撕破的音效. 我小孩前不久把笛膜弄破了, 声音好难听, 不过上孩吹的很高兴, 说破声音真好听. 怪了...

网友:
小小石头激起万丈巨浪,这贴子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用micropython来实现。比用51单片机更容易。

python编程会比c快些,只是现在还没玩过micropython,买了板子后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PWM的话, 用查表法弄个SPWM, RC滤波就能得到比较漂亮的正弦波了. 目的: 尽量不要产生3次,5次谐波, 太难 ...

看来你对乐器发声还是有研究的啊。最初我也是认为单片机直接给出的高低脉冲发出的声音肯定不好听,
所以就打算用电容把电流波形弄平滑些,可惜加上电容后扬声器竟然不响,没有查出原因所以就没加了。

钢琴没有接触过,但之前看了一期综艺节目,说钢琴也有和弦。吉他我在学,和弦是基本功。
怎么说呢,现在大部分音乐都经过失真处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失真的声音反而好听,
所以大家都喜欢给音乐调音效,什么《3D丽音》啊、《超重低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thon编程会比c快些,只是现在还没玩过micropython,买了板子后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试。现在论坛正在进行newbit活动,它完全兼容microbit,支持micropython,可以直接播放音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对乐器发声还是有研究的啊。最初我也是认为单片机直接给出的高低脉冲发出的声音肯定不好听,
所以 ...

这可不敢当, 我其实对乐器没什么了解, 二十几年前玩过一年多吉它, 也忘得差不多了.
我的电脑里有七八百个音乐文件, 基本上是很轻柔的那种, 我喜欢听轻音乐, 平淡的唱调, 不喜欢那些嘶声力竭的摇滚. 当然了, 我也有几个效果文件, 不过只听过一次.

网友E:
把音调切换键换成两个,用类似“弯音轮”的结构做切换。弯音轮其实就是两个触点开关,用一个带弹性复位的轮状旋钮上下波动实现。往上拨,上面的开关接通,升八度;往下拨,下面的开关接通,降八度。这样的操作方式可以很快。想获得好音质,用51也行,但不是由51产生音源,而是用51控制数字录音芯片回放事先录制好的音效数据,乐器可以是任意一种。当然,这会有延时(未必比51直接产生更大),比起真正的合成器还是差太远了。

网友F:
newbit很适合做可以试试newbi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可不敢当, 我其实对乐器没什么了解, 二十几年前玩过一年多吉它, 也忘得差不多了.
我的电脑里有七八百 ...

吉他我是最近才玩,就想培养一项爱好。摇滚的要看唱腔,嘶声力竭吼的我也不喜欢,但汪峰的还是会听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把音调切换键换成两个,用类似“弯音轮”的结构做切换。弯音轮其实就是两个触点开关,用一个带弹性复位的轮 ...

最开始有想过用三档拨动开关,可惜找不到了。如果用51去控制录音芯片回放,这个想法也不错的,至于延时一般人应该感受不到,现在stc的51处理速度已经比传统的AT型快很多。
我最近就在想要不要买个便宜的电子琴回来,拆机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newbit很适合做可以试试newbit

newbit没有玩过,看上去好强大啊。这类开发板我觉得以后需求量很大,现在深圳都要求每个小学都要有创客空间,newbit就属于中小学创客空间设计一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吉他我是最近才玩,就想培养一项爱好。摇滚的要看唱腔,嘶声力竭吼的我也不喜欢,但汪峰的还是会听听。

我知道的最后一位歌星是腾格尔, 再往前的话, 如果不是张学友, 就是跟张学友同期的那帮人中的其中一位. 汪峰. 没听过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开始有想过用三档拨动开关,可惜找不到了。如果用51去控制录音芯片回放,这个想法也不错的,至于延时一 ...

三档开关的切换速度太慢了,轮式触点会快得多。录音芯片回放的延时是固有的,与控制器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的最后一位歌星是腾格尔, 再往前的话, 如果不是张学友, 就是跟张学友同期的那帮人中的其中一位. 汪 ...

可能是时代问题吧,我现在也就听听周杰伦的歌,对现在的新鲜肉不感冒。tfboys除外,这三个男生歌挺好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三档开关的切换速度太慢了,轮式触点会快得多。录音芯片回放的延时是固有的,与控制器无关。

三档开关的切换速度慢是个问题,还有个问题是容易切换错,得控制力度,用力一大就多滑了一档。之前打算用三档开关是因为没有接触过轮式开关,下次可以买个把玩下。
录音芯片回放的延时我倒不是很担心,这个延时一般人应该觉察不到,估计也就ms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时代问题吧,我现在也就听听周杰伦的歌,对现在的新鲜肉不感冒。tfboys除外,这三个男生歌挺好听的 ...

新鲜肉? 那我还不如听听儿歌算了, 比如: 小毛驴 让我们荡起双桨 三个和尚 拉大锯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档开关的切换速度慢是个问题,还有个问题是容易切换错,得控制力度,用力一大就多滑了一档。之前打算用 ...

那货得自制,拿个大点的瓶盖之类穿上轴,再弄两块弹性铜皮即可,或者用凸起去压轻触开关,甚至开槽用光电对管、贴块小磁铁配合霍尔元件等等,方法可以很多啊。DIY么,得讲究动脑、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