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F寄存器

楼主:
keil中如何SBUF中数据放到unsigned char data0[14]数组中?

网友A:
通过与和移位数据就可以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与和移位数据就可以取出来。

数据位移我实验过了,好像不行。(我也不知道自己用的对不对)

网友B:
unsigned char data0[14],cnt;

data0[cnt++]=SBUF;
if (cnt>13) cnt=0;

网友: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data0[14],cnt;

data0[cnt++]=SBUF;
if (cnt>13) cnt=0;

楼上正解

网友:
SBUF是一个8移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