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变直流还得升高电压

楼主:
各位大神:有人知道怎么把0.02 V的交流电变成0.5 V的直流电吗?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呢?可以讲一讲吗?谢谢各位了!!!感激不尽!!!!

网友A:
你的要求“把0.02 V的交流电变成0.5 V的直流电”是否允许使用其它(即这个0.02V之外的)电源?
你的0.02V交流电源电压若有变化,例如变成0.01V,你那个0.5V直流是否需要变成0.25V?即:输出输入是否需要保持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把0.02 V的交流电变成0.5 V的直流电”是否允许使用其它(即这个0.02V之外的)电源?
你的0.02V交 ...

谢谢您了!不能用其他的电源,只能用我这个0.02 V的交流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把0.02 V的交流电变成0.5 V的直流电”是否允许使用其它(即这个0.02V之外的)电源?
你的0.02V交 ...

不能加其他的电源,不管怎么连接电路一定要保证最后是0.5V的直流电,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加其他的电源,不管怎么连接电路一定要保证最后是0.5V的直流电,这样可以吗

既然“不能加其他的电源”,也就是说只有0.02V交流电源提供能量,那么只能使用变压器升压,然后二极管整流滤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加其他的电源,不管怎么连接电路一定要保证最后是0.5V的直流电,这样可以吗

“不管怎么连接电路一定要保证最后是0.5V的直流电”
这句话,我实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连接电路一定要保证最后是0.5V的直流电”
这句话,我实在看不懂。

这。。。意思是只要把0.02V的交流电源转化为0.5V的直流电源就好。。。一定要保证最后是0.5V的直流源。。。(如果0.5V达不到,0.4v也可以但是不能再低了),麻烦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能加其他的电源”,也就是说只有0.02V交流电源提供能量,那么只能使用变压器升压,然后二极管整 ...

恩,应该是这样,我是学材料的,电路这一块完全不懂,所以能麻烦您画个电路图,标明各种电路元件我想买来自己搭,如果有电路成品推荐就更好,麻烦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应该是这样,我是学材料的,电路这一块完全不懂,所以能麻烦您画个电路图,标明各种电路元件我想买来 ...

我在5楼所说方案,理论上可行,但成本上绝对不合算,而且制作起来难度很大,劝你不要轻易尝试。
我在5楼所说方案要实现,还有一个条件:你的0.02V信号非常接近理想电压源。这在实际情况中非常非常难遇到。
画电路图很容易,但你并未说清楚你的0.02V交流电源是多高频率。这在设计变压器时是必须知道的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应该是这样,我是学材料的,电路这一块完全不懂,所以能麻烦您画个电路图,标明各种电路元件我想买来 ...

0.02V电压,大致上是动圈式话筒的输出幅度。我在5楼所说变压器,市场上绝对买不到,只能自己设计自己绕制,绕好之后可能还需要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5楼所说方案,理论上可行,但成本上绝对不合算,而且制作起来难度很大,劝你不要轻易尝试。
我在5楼 ...

频率大概10HZ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02V电压,大致上是动圈式话筒的输出幅度。我在5楼所说变压器,市场上绝对买不到,只能自己设计自己绕制 ...

听着好复杂啊,您能帮我先画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C:
0.02的电压升高整流成0.5v有什么用,实在想象不出来。
这个电压能提供多大的电流,0.5v输出又要带动多大的负载?
对这几点非常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大概10HZ左右。。。

照您这么说是不是很难实现。。。那如果加一个储能装置。。。不是直接转换。。。用电容存电再用可以吗。。。这样的电路可以实现吗。。。麻烦您了

网友:
10HZ 的变压器铁心得多大呀,还有0.02V还不够塞牙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频率大概10HZ左右。。。

“频率大概10HZ左右。。。 ”
10Hz这么低的频率,变压器铁芯就要更大,铜损必定比较大,成本也一定要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2的电压升高整流成0.5v有什么用,实在想象不出来。
这个电压能提供多大的电流,0.5v输出又要带动多大的 ...

电流几百微安就够用了。。。这样可以做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大概10HZ左右。。。 ”
10Hz这么低的频率,变压器铁芯就要更大,铜损必定比较大,成本也一定要升 ...

您好!如果连接电容先储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着好复杂啊,您能帮我先画一下电路图吗

电原理图非常简单,实现起来可是非常困难。
有个问题你始终未回答:你的0.02V电源是否非常接近理想电压源?
定量地:0.02V电源内阻有多大?或者说,你的0.02V电源能够提供多大的电流?
13楼吴下阿蒙网友所问“0.5v输出又要带动多大的负载?”你也没有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着好复杂啊,您能帮我先画一下电路图吗

电原理图非常简单。绝大多数网友(99%以上)看到我5楼回复,都能够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