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串口通信发送“K+22”,而在数码管上只显示22?

楼主:
如何通过串口通信发送“K+22”,而在数码管上只显示22?

网友: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总是放到一个数组之类的地方吧?
需要显示的内容,也是放在另一个数组之类的地方吧?
串口接收完毕,把数据移动一下不就齐了?

网友A:
不知所云,问题要写清楚,软件,硬件,否则谁少有人能猜出你说的几个意思。你是要显示 K+22 这个数,还是K+22 这串字符,还有你的程序怎么读取串口数据进行处理后 发送到数码管显示,都是问题。没有这些基础,你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

网友:
将K+去掉,显示22

网友:
恩恩  对
但是当我用字符串做的时候,数码管上并不显示正确的实验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所云,问题要写清楚,软件,硬件,否则谁少有人能猜出你说的几个意思。你是要显示 K+22 这个数,还是K+ ...

是发送“K+22”这个字符串,但是只接收22这个数,另外22这个数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时是可以随便改的,你发送23,数码管显示23,你发送44,数码管上显示44,也就是说通过串口可以控制数码管上显示的具体内容。
“K+22”中的22只是一个随便的例子,程序中还是要写“k+22”这个字符串的,但是只接收22这个数。

网友A:
你单片机接只接到 数?没有收到字符串,还是接收到了,但是只能显示数字?另外你的数码管 是什么数码管?能不能显示字母?程序处理过程也是很重要,你得把程序列出来吧!让大家看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单片机接只接到 数?没有收到字符串,还是接收到了,但是只能显示数字?另外你的数码管 是什么数 ...

“K+22”这个字符串,我通过for语句已经控制了只显示22这个数字,不让他显示字符K和+。
这道题的目的是“程序中写K+22这个字符串,但是只接收22”’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单片机接只接到 数?没有收到字符串,还是接收到了,但是只能显示数字?另外你的数码管 是什么数 ...

数码管是共阴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22”这个字符串,我通过for语句已经控制了只显示22这个数字,不让他显示字符K和+。
这道题的目的是 ...

好吧!前面没有太看懂, 就是提取串口字符串中的数字并通过数码管显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前面没有太看懂, 就是提取串口字符串中的数字并通过数码管显示吧!

恩恩 对的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前面没有太看懂, 就是提取串口字符串中的数字并通过数码管显示吧!

但是那个数字在串口发送时还是可以随便改的,你发送多少,数码管上就会显示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恩 对的 就是这个意思

不好意思,前面来搅局了……

网友C:
首先“K+22”是一个字符串对吧。
第一点:这个字符串是由四个字符组成的对吧,那你接受的时候一定要定义一个字符数组,必须是char array[4],而不能是unsigned char
第二点:你是字符串,字符串在内存中是以ASCII码存在的,你接受过来的是'2',而不是2,如果你想变成2的话用‘2’-'0'。
第三点: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形式一定得是文本,不能是16进制,另外波特率还要对应好。

网友D:
问题现在解决了吗,串口通信,最好有开始和结束标志,便于判断,减少错误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前面来搅局了……

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前面没有太看懂, 就是提取串口字符串中的数字并通过数码管显示吧!

恩恩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K+22”是一个字符串对吧。
第一点:这个字符串是由四个字符组成的对吧,那你接受的时候一定要定义一 ...

恩恩 好的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现在解决了吗,串口通信,最好有开始和结束标志,便于判断,减少错误可能。

恩恩,正在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K+22”是一个字符串对吧。
第一点:这个字符串是由四个字符组成的对吧,那你接受的时候一定要定义一 ...

为什么不能是16进制呢?串口助手里边有16进制这个功能,难道也不可以用16进制吗

网友C(2017-04-07):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