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同行工程师帮忙:设计一个1.5秒宽的正脉冲检出(通过)电路,

楼主:
请同行工程师帮忙:设计一个1.5秒宽的正脉冲检出(通过)电路,而大于或小于1.5秒宽度脉冲不能通过.要求:利用CMOS常规数字IC及元件.突出电路简,元件少的特点。禁止采用单片机等微处理器.张瑞宇QQ:2537231480   邮箱:pca369@126.com

网友A:
其实用片便宜单片机是最适合你的要求了。精度高,科随意改变脉冲门限值,成本低,占电路板面积少。

网友:
不用单片机, 那得一堆电路, 包括: 时钟, 计数器等.

网友A:
“设计一个1.5秒宽的正脉冲检出(通过)电路,而大于或小于1.5秒宽度脉冲不能通过”
这个要求似乎矛盾:现在脉冲前沿到来,电路可不知道该脉冲宽度是多少——要接收到脉冲后沿才能够知道。
那么,接收到脉冲前沿后,楼主希望此电路作什么?开门通过显然不正确:万一后沿在1.5秒之前或者之后才到来呢?不开门通过,那就只能纪录脉冲宽度,恰好符合1.5秒的要求,则向后级发一个1.5秒宽的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片便宜单片机是最适合你的要求了。精度高,科随意改变脉冲门限值,成本低,占电路板面积少。

楼主可能有强迫症, 担心单片机跑飞. 最近我的电梯UPS切换时序也头大, 弄了一堆硬件互锁+死区电路, 另外客户单片机接口控制我SPWM, 采用GPIO倍压整流使能, 若单片机万一跑飞了, 我SPWM也就随之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一个1.5秒宽的正脉冲检出(通过)电路,而大于或小于1.5秒宽度脉冲不能通过”
这个要求似乎矛盾 ...

用楼主的脉冲, 作为计数器的"闸"即可, 不过也需要设定一个范围, 设两个状态检测, 在窗口内算OK, 类似于窗口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