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帮忙看看LM358运放做比较器遇到的小问题

楼主:
    我用LM358运放做比较器。正输入端是稳定输出1v,负输入端输入大于1或小于1V电压比较输出高低电平驱动后面的电子开关。现在晕遇到了我输入1.3V输出是0.02,输入0.72V结果还是0.02V,我想请大家看看怎么回事?多少V才算高电平和低电平??    以下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A:
把C3干掉, D1会锁死输出1, 也要去掉

网友:
电路设计不合理的。

LM358的3脚,接上一级的电压源,相当于电阻为0,当LM358输出高电平时,利用D1,将输出嵌位。………………

当电路不正常设计时,也可能烧坏器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设计不合理的。

LM358的3脚,接上一级的电压源,相当于电阻为0,当LM358输出高电平时,利用D1,将输 ...

3脚接的是参考电压源1V,我没怎么懂你的意思,如果不合理应该怎么改下呢,我这个电路就是与1V做个比较,输出高低电平,控制后面的TPS2421打开或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3干掉, D1会锁死输出1, 也要去掉

我都取了,但是358的输出还是为0,不应该是输出高电平吗  我弄不懂了

网友:
你那个D1是正反馈呀,不知道为何要这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