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测量技术

楼主:
       电流表检测通过其输入端(讳输入端之间接近于短路)的电流。常用电流表必须与待测电路或器件相串联,使电流既流过仪表又流过测试电路。进行电流测量有两种基本技术,即在线检测法和磁场检测法。
      1、在线检测法
      在线电流检测仪表利用类似于下图(a)和(b)所示的分流器或虚接地放大器技术。分流器型仪表很简单——图a中的电阻器Rs跨接在输入端,以便产生与输入电流成正比的压降。Rs的值应维持尽可能小,以将仪器的“负荷电压”或IR下降减至最小值。这个压降由一个内部电压表检测并通过量程转换到适当的电流值来完成。
      在线电流测量的两种常用方法。(a)跨接在输入端的分流电阻器Rs建立与输入电流成正比的电压。(b)输入电流被迫流过Rf,而仪表的负荷电压被限定到熔丝两端的压降和放大器的偏置电压。
      虚接地型仪表一般更适于测量较小的电流值(通常为100mA到IpA以下)。这 些仪表依靠低噪声、小偏流运算放大器将输人电流变换为可测电压,如图b所示。 可忽略的输入电流流人放大器的负输入端,因而输入电流被迫流过放大器的反馈电阻Rf引起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改变IRf。仪表的负荷电压(从输入到LO的压降)用形成 “虚接地”高增益放大器维持接近0V。由于放大器必须提供或吸收输入电流,故这项技术一般局限于小电流。购线网(gooxian)
      2、磁场检测法
      利用磁场检测技术的电流测量是极其方便的。无需中断电路或产生显著加载误差便能完成测量。由于与待测电路不发生直接接触,故还保证了完全的直流隔离。这类仪表利用一个换能器(通常为电流互感器或同态霍尔式传感器)将载流导线周围的磁场变换为成比例的交流或直流信号。灵敏度可能很高,因为通过探测孔直接放置几个载流导线环会使测得的信号电平提高与匝数相同的倍数。
      3、交流电流
      交流电流测量与直流电流测量十分相似。不过,交流测量几乎只使用分流型电流一电压变换器。电流一电压检测器的输出用交流电压表测量。
      在线交流电流表的输入端总是直接与分流器耦合(交流+直流耦合),使仪器在测试电路内维持直流连续性。仪表的内部交流电压表部分与电流一电压变换器的耦合 可以是交流耦合或交流+直流耦合。进行交流电流测量要求格外小心。“负荷电压”加载(随频率以及仪表和输入引线电感而变化)常常会引起测试电路内出现无法预料的现象。

网友:
楼主,我们有成熟的高精度数据采集解决方案,接受定制化需求,精度稳定性可以样品实测,有兴趣可以聊聊,QQ:2049436443

网友:
示波器有测电流的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