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USB HUB供电不足,原来是二极管惹的祸

楼主:
家中有台i7 2860qm的笔记本,整体性能比台式机还好,索性架起来当台式机用。

很显然,还需要一个HUB,就在网上随便买了一个。
HUB到手后,连手机就会滴滴地提示连接&断开,应该是供电不足,真是醉了,难道线材就这么差,500mA都承受不了?
立马打算拆开换线材,开盖后就把我惊呆了,pcb上面居然就有颗大号的SS34,封装这么大,一定有玄机!

果不其然,这家伙是串联在USB 5V线上的,这工程师牛逼,设计上直接强制压降0.3V。

下面就简单了,把二极管干掉,一切正常。

要666

网友A:
这个估计是要限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是要限流吧

限流要用自恢复保险丝

要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是要限流吧

限流应该用自恢复保险丝

要666

网友B:
应该是怕外部供电的电进入到电脑才加了个二极管!   我也买了个绿联的速度还行! 还没才开看看呢!

网友:
1,防止外部电流流入USB
2,小电流的负载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怕外部供电的电进入到电脑才加了个二极管!   我也买了个绿联的速度还行! 还没才开看看呢!

貌似按照设计规范,确实需要做隔离的。前些年没有大负载设备,还无所谓,近来手机充电对电压电流要求很高,这个二极管就不兼容了,可能换成倒灌检测+mos开关管控制会更好。

要666

网友:
此二极管是防止外部电流流入USB,一般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比如SS14的

网友C:
防反接保护的,去掉后要小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反接保护的,去掉后要小心啦!

无所谓,难道插hub的设备就不会直接插电脑吗?

要666

网友:
话说我买的带外部供电的hub直接把外部供电和USB 5V连一起了 。总感觉这样不安全,外部供电的hub有没有更安全的电源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