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NE5532单电源电路

楼主:
这是我采用网上的2个单电源供电电路(都是将参考电压由地提到6v)。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大家:1.那个47k的电阻(连接电源+12v与3号引脚的)有什么用啊?用试验箱搭出来测量发现加跟不加没什么区别?2.还有就是in ,out, 2号管脚,的电容发现采用0.1uf效果比较好,这是为什么?左图效果更好。

网友:
“1.那个47k的电阻(连接电源+12v与3号引脚的)有什么用啊?”
提供NE5532同相输入端直流偏置电流。

网友A:
“用试验箱搭出来测量发现加跟不加没什么区别?”
“不加”是什么意思?是指该47k欧姆电阻开路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试验箱搭出来测量发现加跟不加没什么区别?”
“不加”是什么意思?是指该47k欧姆电阻开路还是短路?

短路

网友A:
“2.还有就是in ,out, 2号管脚,的电容发现采用0.1uf效果比较好,这是为什么?”
什么是“效果”好?哪本模拟电路教材里面定义过“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还有就是in ,out, 2号管脚,的电容发现采用0.1uf效果比较好,这是为什么?”
什么是“效果”好?哪 ...

我实测的 有数据,400mv就饱和失真了

网友:
如果该47k欧姆电阻短路后放大器工作状况与未短路之前差不多,很可能是与10k电阻并联的220uF电容开路。
电原理图上各元件应该加上标号,如R1、R2、C1、C2……否则很难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实测的 有数据,400mv就饱和失真了

400mV就饱和失真,是这几支电容用10uF时失真,还是用0.1uF时失真?测试频率是多少?
最好把输入输出波形贴出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mV就饱和失真,是这几支电容用10uF时失真,还是用0.1uF时失真?测试频率是多少?
最好把输入输出波形 ...

恩,那个220uf的电容我没加 ,所以造成47k加更没加没什么区别。请问一下220uf和47k电阻有必要加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那个220uf的电容我没加 ,所以造成47k加更没加没什么区别。请问一下220uf和47k电阻有必要加上吗?

“恩,那个220uf的电容我没加”
没加你画出来干什么?
有忽悠的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那个220uf的电容我没加 ,所以造成47k加更没加没什么区别。请问一下220uf和47k电阻有必要加上吗?

“请问一下220uf和47k电阻有必要加上吗?”
“没加”却画到了电原理图上,你觉得我还有必要回复“220uf和47k电阻有必要加上吗?”这个问题吗?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那个220uf的电容我没加”
没加你画出来干什么?
有忽悠的嫌疑!

老师,我这样做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
用大电容失真大, 难道用的不是电解, 而是用了传说中的Y5V? 我本人是从不用Y5V的MLCC的, 偶尔不小心用于耦合, 会气死人

网友C:
就失真而言, 从小到大分别是: 电解, NP0, X7R, Y5V. Y5V大信号偶合完全不能见人.

网友:
正相放大器的+端偏置电阻, 一般只影响输入阻抗, 只要信号源内阻不是非常大, 那倒是关系不大.

网友D:
用在音频放大的话,104电容小了,按你上面电阻的搭配应该选10uF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在音频放大的话,104电容小了,按你上面电阻的搭配应该选10uF的电容。

左右的电容用0.1uf或者1uf,输出波形都能秒趋于稳定,而用10uf的输出波形慢慢下降才能趋于稳定。请问这个电容大小应该怎么选择?有什么讲究?

网友A:
只有对“电路”完全不懂的人,才会设计出红色框中的三支电阻构成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对“电路”完全不懂的人,才会设计出红色框中的三支电阻构成的电路。

老师  我说过了我这个图是在网上找的  我自己也没加那个47k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  我说过了我这个图是在网上找的  我自己也没加那个47k的电阻

网上找的图,一半以上是胡说加胡闹。不到你的教材上面找,到网上找,那是缘木求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的图,一半以上是胡说加胡闹。不到你的教材上面找,到网上找,那是缘木求鱼。

好的,老师,我知道了,你能给我讲一下那个左右电容大小的选型吗?因为我用10uf的电容,输出波形要下降好几秒,才能趋于正常稳定,选用大小有什么讲究?我们模电书上不讲这个。

网友:
如果用于音频放大,耦合电容应该用1-10uF的电解电容,这样有利于低频信号的耦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  我说过了我这个图是在网上找的  我自己也没加那个47k的电阻

要理解为什么红色框内是不懂电路的人设计出来的,看任何一本电路教材中关于电阻的星三角变换部分。
例如:《电路 邱关源 第5版》,37页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理解为什么红色框内是不懂电路的人设计出来的,看任何一本电路教材中关于电阻的星三角变换部分。
例如 ...

好的,准备再次学习一下电路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老师,我知道了,你能给我讲一下那个左右电容大小的选型吗?因为我用10uf的电容,输出波形要下降好 ...

“我们模电书上不讲这个。”
模拟电路书上不讲这个的可能性很小。不知道你们用的那本模拟电路书。

这个电容器与运放输入端到信号地的电阻构成高通滤波。作为放大器,通常要求在通带(工作频率范围)内频率响应均匀。那么这个高通滤波的截止频率必须落到放大器的通带之外,也就是高通滤波的截止频率必须低于放大器通带的低端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模电书上不讲这个。”
模拟电路书上不讲这个的可能性很小。不知道你们用的那本模拟电路书。

这 ...

那我右边的电容不是还要加一个对地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右边的电容不是还要加一个对地的电阻?

前面我已经说过:电原理图中各元器件应该加上标号,否则很容易造成误解。
“我右边的电容”,是哪一幅图中的右边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我已经说过:电原理图中各元器件应该加上标号,否则很容易造成误解。
“我右边的电容”,是哪一幅图 ...

这个,老师。您是不是想打我,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师。您是不是想打我,哈哈

此电容空着的那端在图中已经标注清楚,联接到TDA7850的某引脚。该芯片的此引脚必定有电阻到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容空着的那端在图中已经标注清楚,联接到TDA7850的某引脚。该芯片的此引脚必定有电阻到地。

那如果我是多级放大,级间要配置电容和一个到地的电阻,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我是多级放大,级间要配置电容和一个到地的电阻,对吗?

“如果我是多级放大,级间要配置电容和一个到地的电阻,对吗?”
这个可不一定。如果配置合适,可以省掉电容电阻。而且,不用级间的电容电阻对放大器的稳定性往往更好。当然,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更深层次的知识才能够详细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是多级放大,级间要配置电容和一个到地的电阻,对吗?”
这个可不一定。如果配置合适,可以省掉 ...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C:
耦合和负反馈隔直流容要跟据放大器的输入输出阻抗及反馈电阻计算. 太大不好, 太小了也不好. 过去用过TDA7384放大器, 输入阻抗100K, 耦合电容只用了0.1uF, 同样的, 反相端对地电阻上串的隔直流容, 还兼高通的作用, 过去唱盘机的转速一秒1.3圈, 唱片不可能放在的很正, 唱头会感应到这个极低频率, 对喇叭不利, 故这对阻容转折点一般控制在十几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耦合和负反馈隔直流容要跟据放大器的输入输出阻抗及反馈电阻计算. 太大不好, 太小了也不好. 过去用过TDA738 ...

嗯呢,学习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的电容用0.1uf或者1uf,输出波形都能秒趋于稳定,而用10uf的输出波形慢慢下降才能趋于稳定。请问这 ...

信号频率改成10KHz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我说过了我这个图是在网上找的 我自己也没加那个47k的电阻

随便找本电路基础的书看看就有戴维南等效原理,不是模拟电子技术,模电这部分都是一笔带过一知半解的。这电路等效后交流阻抗是明显失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失真而言, 从小到大分别是: 电解, NP0, X7R, Y5V. Y5V大信号偶合完全不能见人.

其实这个现象我也一直很奇怪,按说磁介质电容的频率特性更好且没有极性,耦合失真应该更低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