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菜鸟

楼主:
Description        ResourcePathLocationType
#1965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f2802x_common/include/F2802x_Examples.hF2802x_Adc./F28027/srcC/C++ Problem
求指点

网友A:
我关于CCS的使用,写了一些文章,楼主可以找一找关于C2000的帖子

网友A: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是不是没这个文件?

网友B:
是不是文件路径有问题,会不会是中文路径导致的?可以根据字面意思定位一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是不是没这个文件?

有的,可能是目录指定路径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去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文件路径有问题,会不会是中文路径导致的?可以根据字面意思定位一下问题。

没有中文路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关于CCS的使用,写了一些文章,楼主可以找一找关于C2000的帖子

非常感谢啊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