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支持MAX V 系列的芯片么?

楼主:
新手求助  ISE支持MAX V 系列的芯片么?

网友A:
不支持,两家公司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两家公司的东西。

我现在有一个MAX V系列的CPLD     程序用modulesim 线下仿真实现没有问题,但是下载到硬件芯片里功能不实现,有没有哪个软件可以在线调试的??? 好人一生平安  谢谢啦

网友C:
altera公司的开发软件是quartus,从13.0开始貌似都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有一个MAX V系列的CPLD     程序用modulesim 线下仿真实现没有问题,但是下载到硬件芯片里功能不实 ...

singnaltap应该不支持MAX V系列的CPLD,如果是FPGA还好办。楼主的问题可能是时序导致的,你可以试试在modelsim中做下后仿真,可能问题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tera公司的开发软件是quartus,从13.0开始貌似都支持。

好吧  我的是11.0的 怪不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ingnaltap应该不支持MAX V系列的CPLD,如果是FPGA还好办。楼主的问题可能是时序导致的,你可以试试在mod ...

嗯  我用后放在试了一下确实不一样     复位低电平有效   按道理应该复位变低   CS、 Dclock就变化的   可是后仿真时这样的 ,时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ngnaltap应该不支持MAX V系列的CPLD,如果是FPGA还好办。楼主的问题可能是时序导致的,你可以试试在mod ...

图1.4是后仿真             2.3是功能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我用后放在试了一下确实不一样     复位低电平有效   按道理应该复位变低   CS、 Dclock就变化的    ...

CS、 Dclock与reset不同步是由于门以及布线延迟造成的,这个只能优化,或者试试调整外部配合芯片的时序来适应这个情况。另外,你的时钟频率是多少啊?感觉频率很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S、 Dclock与reset不同步是由于门以及布线延迟造成的,这个只能优化,或者试试调整外部配合芯片的时序 ...

额 不好意思,我犯糊涂了,晶振没那么高,改过之后仿真没问题了,那我就不太懂了,后仿真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实际硬件电路还是不行呢

网友:
验证你的电路板没有问题;用一个最简单的小程序去试试,能不能工作;这样就大体可以确定IC的工作环境没问题;IC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