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

楼主:
门电路输出低电平和低电平输出电流是配对的吗?如题目规定输出低电平U=0.3V,低电平输出电流I=15mA.是不是说输出电平是0.3V的话,输出电流就一定是15mA

网友:
哪有这种事?
无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输出电流主要由负载决定。而输出电压又会受到输出电流的影响。一般地说,输出电流越大,越不易达到理想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
楼主会不会看datasheet? 15mA是测试条件, 指输出0逻辑时灌入15mA的电流, 端口电压为0.3V

网友:
PowerAnts说得对。楼主没有分清楚datasheet中参数的测试条件和参数自身。

网友:
其实楼主用欧姆定律大致推算一下就该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