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

楼主:
如图所示,为什么我做的封装不显示NAME

网友A:
PCBComponent_1这个就是你的name,因为你在新建封装的时候没有起名

系统给你默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Component_1这个就是你的name,因为你在新建封装的时候没有起名

系统给你默认了

哦哦,改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Component_1这个就是你的name,因为你在新建封装的时候没有起名

系统给你默认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更新PCB时不管怎么弄,元器件都在图纸最下面,看不到,您看一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我更新PCB时不管怎么弄,元器件都在图纸最下面,看不到,您看一下图

可能是几个原因:
1,更新时原理图和PCB 的序号不一致
否则软件会视为新增元件
可以删除room
2.把PCB找个边一点,定义原点
3.自己做的封装原点,元件库封装没有放置中心点
做封装时,具体操作:编辑——设置参考点——中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几个原因:
1,更新时原理图和PCB 的序号不一致
否则软件会视为新增元件
可以删除room
2.把PCB ...

这些我都做到了,可是不论怎么做,还是看不到元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我都做到了,可是不论怎么做,还是看不到元器件

截图详细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详细一下,看看

看不见的是几个SOT-23的三极管的封装

网友A:
跑到下面的这几天元件的封装做的有问题
要回到封装编辑中,把他们的原点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到下面的这几天元件的封装做的有问题
要回到封装编辑中,把他们的原点居中

这是封装,

网友A:
把这几个封装元件删掉,先随便替换其他封装,看是否出错,然后再判断
如果是这几个元件封装问题,就去封装库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这几个封装元件删掉,先随便替换其他封装,看是否出错,然后再判断
如果是这几个元件封装问题,就去封装 ...

换了之后就没有问题,但是换上这个封装就就有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之后就没有问题,但是换上这个封装就就有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所以,问题就缩小了,就是这几个封装的问题
该是制作封装时坐标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问题就缩小了,就是这几个封装的问题
该是制作封装时坐标的问题

我的意思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说的意思是其他元器件添加封装就没有问题,这个元器件不论添加什么封装,元器件都在最下面,看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说的意思是其他元器件添加封装就没有问题,这个元器件不论添加什么封装,元 ...

11楼的建议,就是这个意思,
查出是这几个封装制作的原因,后
可以把这几个封装在封装编辑器中打开,和其他封装对比查找原因
这次查不出原因,下次制作封装还要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楼的建议,就是这个意思,
查出是这几个封装制作的原因,后
可以把这几个封装在封装编辑器中打开,和 ...

我试了一下,把这个封装用在别的元器件(用别的器件实验),更新到PCB没有问题,可是用到三极管上就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