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软件中线束的使用

楼主:
     AD软件早就一种叫做 Signal Harnesses 的方法来建立元件之间的连接和降低电路图的复杂性。该方法通过汇集所有信号的逻辑组对电线和总线连接性进行了扩展,大大简化了电气配线路径和电路图设计的构架,并提高了可读性。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用过。

     用AD绘制电路板的原理图时,经常使用多通道的设计方式将各图纸之间的关系组织起来。不同图纸间总是有多条信号线连接,看着很乱很复杂。不过我们可以使用线束的功能将多条信号线捆成一条线。
1、什么是线束

线束的概念有些像总线。但是线束可以包含的信号线的范围更广,并不局限于一条总线。线束中可以同时包含多条总线和信号线。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逻辑关系将多条信号线捆扎成一条线束,比如串口线是由TX与RX两条线组成,使用线束工具我们将其捆扎成UART线。

2、线束的组成

线束包含4个部分:

信号线束
线束连接器
线束入口
线束定义文件(系统生成的)

3、线束的用法

如上图,我们首先放置“线束连接器”,然后在连接器内放置所需的入口,将网络连接的线束入口上。

最后将端口连接通过信号线束连接到连接器上。

网友:
4、线束的进阶用法

首先,线束可以通过“智能粘贴”的功能快速的建立线束连接器与线束入口。

    第一步:框选使用到的网络

第二步:按组合键“Ctrl+Shift+V”调出“智能粘贴”,粘贴为线束。注意改下线束类型与端口名。

然后,再使用嵌套的线束,见下图

最后,总结一下

线束虽然没有实质的用途,但是从上图可以看出,使用线束能够使得层次图的连接更简练、逻辑性更强。

网友A:
大图基本基本就需要层次了 线束连接 清晰很多 类似模块化编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图基本基本就需要层次了 线束连接 清晰很多 类似模块化编程吧

多通道的设计时可以用用

网友:
技术贴啊,必须的顶,这种思维和方法太实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