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SP432P401R进行DS18B20编程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
  前段时间仿照51单片机的程序对DS18B20进行编程,遇到了一些问题。我是一个初学者,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点建议  主要是在读这个环节出现了错误,无论是18B20返回什么样的电平,最后都是高电平,所以我总是读出来的温度值总是0.所以我重新对高低电平采集这块进行了学习,发现了新的问题。
  1、根据4.7高低电平来控制LED的开通与关断,请问这个程序问题出在哪里啊,希望大神能帮助我一下。
  int main(void)
   {
    /* Halting the Watchdog */
    MAP_WDT_A_holdTimer();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LED亮

    MAP_CS_setExternalClockSourceFrequency(32000,48000000);
    MAP_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GPIO_PORT_PJ,
            GPIO_PIN0 | GPIO_PIN1, 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
    MAP_CS_startLFXT(false);
    MAP_CS_initClockSignal(CS_ACLK, CS_LFXT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MAP_CS_initClockSignal(CS_BCLK, CS_LFXT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4.7为高电平则LED灭,4.7为低电平LED亮,
    while(1)

    {
     MAP_GPIO_setAsInputPin(GPIO_PORT_P4, GPIO_PIN7);
        if(GPIO_getInputPinValue(GPIO_PORT_P4,GPIO_PIN7))
       {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delay_ms(100);
        }
       else
              {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delay_ms(100);
              }
    }
    }
2、并且我的板子只要一插上电,就立马烫的不行,热的烫手,但是板子还是能够跑例程,还没有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请问,希望板子别太烫了?

网友:
检查你的板子问题,板子有问题,那么烫,有可能烧坏部分电路

网友A:
先确认板子上哪个/哪些元件发热。对18B20的编程,务必仔细读懂其器件手册并弄清I2C的操作时序即可,不要去仿照别人的代码,一定要在自己弄懂的前提下去编程,这对初学者极其重要。另外,求助时不要简单的直接贴代码,应该上细化的流程图。而使用流程图进行软件规划和编程,是迅速提高自己编程能力的高效手段,不要怕麻烦偷懒。你现在花功夫在正确的地方,下一分功,以后会有十倍、百倍的回报。如果像部分初学者那样懒于动手和动脑的话,那注定将来也是个屌丝、卢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板子上哪个/哪些元件发热。对18B20的编程,务必仔细读懂其器件手册并弄清I2C的操作时序即可,不要去 ...

DS18B20是单总线,不是I2C

网友:
18B20已经烧掉了! 18B20接反超过一定的时间就会烧掉,而且烧掉了就只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18B20是单总线,不是I2C

笔误,不影响前帖的意思。

网友C:
烫是不对的,先解决这个问题哈

“无论是18B20返回什么样的电平,最后都是高电平”不太理解你这句话,总线不操作就是高电平啊

网友D:
找到过热的器件,一个一个摸。看看周围有没有短路什么的,还是电路设计本身就不合理。
无论是18B20返回什么样的电平,最后都是高电平。  你是确定18B20返回了不同的电平,还是猜测。调硬件没有猜测。只有实际情况。如果是实际情况,根据什么知道18B20返回了不同的电平。最好测测波形。便于分析。确定18B20是否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烫是不对的,先解决这个问题哈

“无论是18B20返回什么样的电平,最后都是高电平”不太理解你这句话,总 ...

我控制总线,初始化跟写入操作都可以执行,接着到了读温度值这个环节,本来是18b20返回16位的高低电平,组成温度值,发现返回值都是高电平,根本就不能反应当前的温度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找到过热的器件,一个一个摸。看看周围有没有短路什么的,还是电路设计本身就不合理。
无论是18B20返回什 ...

18b20可以正常工作,主要是单片机的那个芯片特别烫,烫手,我再看看硬件电路,,
同时我还在初始化这个步骤里面设着了一个返回值,表明已经成功的初始化了,可以正常工作。就是到了读这个环节的时候,通过示波器就可以看出来好奇怪,只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b20可以正常工作,主要是单片机的那个芯片特别烫,烫手,我再看看硬件电路,,
同时我还在初始化这个 ...

18b20拆了,看看单片机还热不热,热就不是18b20的事,查别的引脚,要不热就看18b20和单片机之间哪不正常。

网友:
今天我把芯片给烧了,现在芯片上电就发烫,烫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