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帮忙

楼主:
不论我怎么做,有几个器件一直在最下边,看不到,,怎么设置都不出来,真的很烦

网友A:
做PCB封装的时候,原点是不是不在器件中心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PCB封装的时候,原点是不是不在器件中心位置

在器件的中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PCB封装的时候,原点是不是不在器件中心位置

这是封装

网友:
给你两个方法:
1、全部选中,拖上去。
2、把PCB的坐标原点,往左下方放,使劲往左下方放。比如现在原点在0,0,那你放大-100,-100mm去。最后再重新放置原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你两个方法:
1、全部选中,拖上去。
2、把PCB的坐标原点,往左下方放,使劲往左下方放。比如现在原点 ...

选不了,根本看不到元器件,没法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不了,根本看不到元器件,没法选

..............Ctrl+A

网友:
我知道,可是最下面的器件选不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真的很头疼,不论怎么样,都选不中这几个三极管

网友D:
另一个帖子已经说了,这几个元件做封装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另一个帖子已经说了,这几个元件做封装时的问题

可是那也不对呀,我换自身库里面的封装也还是这种情况,我把这个封装用在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是那也不对呀,我换自身库里面的封装也还是这种情况,我把这个封装用在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种问题

把这几个出问题的元件换自身库,也出现跑出边界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这几个出问题的元件换自身库,也出现跑出边界问题?

对呀,我在官方库里面找的,标准的库,可是应用在这几个器件上,都会跟上面的情况一样,真的快烦死了,怎么都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我在官方库里面找的,标准的库,可是应用在这几个器件上,都会跟上面的情况一样,真的快烦死了,怎 ...

把图发出了吧,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