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楼主(2017-04-06):
MPU6050
我在做平衡小车,采集出来数据后怎么办?

网友A:
做姿态算法,读取数据之后要结算得到欧拉角,然后做PID算法实现平衡。说的可能不是很浅显,要深入看一看相关的内容,平衡小车有很多参考的例子的

网友B:
你需要三个轴的加速度和角速度来算YAWN PITCH ROLL这三个角度

网友C(2017-07-07):
可以用官方的DMP库直接读取三轴加速度和三轴角速度以及俯仰角 航向角 横滚角,然后根据角度值来调节pwm控制电机转速从而使小车平衡,具体需要调节pid,可以上网看看这方面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