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个串口通信代码

楼主:
我想在串口助手中的输入框中输入一些字符,然后输出框以相同的字符将其输出。这个功能应该如何实现呢?急求代码!!!

网友:
这太难了吧!几百人没个几年搞不出来吧?楼主还是放弃吧……

网友:
这么神奇的功能如果实现呢!你自己考虑吧!

网友:
“我想在串口助手中的输入框中输入一些字符,然后输出框以相同的字符将其输出。这个功能应该如何实现呢?”
直接将PC机串口“发送”和“接收”两引脚短接即可。这样你的串口助手发送内容立即被接收,不需要下位机参与,也就不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
楼上正解,不知道楼主你要什么的代码,51呢还是32,或者430 fpga,这种情况下还是短接收发引脚最为稳妥

网友:
就是普通的串口接受和发送程序嘛。先全部收到,然后将收到的字符一个个与你想要的比较,相同就发送到串口输出,不是就后移一位重复以上动作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啊,平台呢!!!!!你得说清楚谁收到数据,然后数据在哪里显示出来吧,你得把相关硬件标示清楚吧,

网友:
有代码都不会给你。。。

网友:
哪种通信标准,基于哪种MCU?如果51的话,全双工异步串行口的话.就是你定义数组,首先收(array[i]=SBUF),然后收完,再把数组发出去(SBUF = array[i]),弄点标志位搞搞,应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