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用显示屏型号

楼主:
手边的一个项目需要大一点的显示屏,可能得7寸左右,用STM32F4可以驱动吗?

有什么比较好的显示屏品牌可以推荐吗?

三菱,西门子,威纶通等公司的触摸屏是不是必须得用他们公司自己的软件进行编程?

网友A:
你说的是工控上的串口屏吧,不是光一个LCD吧。

网友B:
三菱,西门子,威纶通等公司的触摸屏一般用他们的组态软件编程,不需要STM32驱动,串口只要传交互的数据就行,这种屏很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西门子,威纶通等公司的触摸屏一般用他们的组态软件编程,不需要STM32驱动,串口只要传交互的数据就 ...

我没用过这种屏幕,您的意思是STM32只需要串口传输数据,而实际的界面编程是使用他们公司提供的软件?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界面的可操作空间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工控上的串口屏吧,不是光一个LCD吧。

如果是一个7寸大的LCD屏,STM32F4系列可以驱动吗?

我在官网上看到它的接口有 8080/6800 的并口。

您指的工控上的串口屏应该就是西门子、三菱这种屏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一个7寸大的LCD屏,STM32F4系列可以驱动吗?

我在官网上看到它的接口有 8080/6800 的并口。

...

STM32F4好像是自带LCD控制器,可以控制LCD的,但是看你的7寸屏是什么分辨率,太高了估计支持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西门子,威纶通等公司的触摸屏一般用他们的组态软件编程,不需要STM32驱动,串口只要传交互的数据就 ...

我在网上看到这种屏幕好像都是与PLC进行通信,能与单片机进行通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看到这种屏幕好像都是与PLC进行通信,能与单片机进行通信吗?

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是用组态屏和单片机通信,他有个通信协仪,一般是modbus,只要传要显示的数据给他就可以显示出来,他们有数据也会发送给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这种屏幕,您的意思是STM32只需要串口传输数据,而实际的界面编程是使用他们公司提供的软件?
...

界面用他们公司提供的软件,使用很简单,不用像C#,QT那样写代码,拖控件就可以完成,当然美观度灵活度也就差点,但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界面用他们公司提供的软件,使用很简单,不用像C#,QT那样写代码,拖控件就可以完成,当然美观度灵活度也 ...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
我们有各种型号的显示屏,包括圆形的,长条形的等等,阿里巴巴  搜索  (康乐德)就可以联系到我们,我们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