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温度采集系统

楼主:
我要做的就是一个温度采集发送的系统,其中zigbee协议栈内容我不是很懂,zigbee与51的数据传输也不会,想请教大神,谢谢。

网友:
购买现成的ZIGBEE模块,直接串口输出或串口发送指令即可,不需要知道协议内容。开发速度大大提高。

网友:
我这里有差不多的,但是没带遥控的,需要的话,可以详谈,gyf5216@126.com

网友:
ZigBee无线模块做温度采集,我以前做过,可以加我Q2190957825

网友:
成品DS18B20采集模块LCT2662M和仪表LCT2201C,直接输出485总线,后端可转串口,4G,GPRS,无线等多种模块,适合多种温度检测现场。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