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零线、地线,看完你就懂了!

楼主:
为了使交流电有很方便的动力转换功能,通常电力传输是以三相四线的方式,三相电的三根头称为相线,三相电的三根尾连接在一起称中性线也叫"零线"。叫零线的原因是三相平衡时刻中性线中没有电流通过了,再就是它直接或间接的接到大地,跟大地电压也接近零。

地线是把设备或用电器的外壳可靠的连接大地的线路,是防止触电事故的良好方案。

一般情况下,三相电路中火线使用红、黄、蓝三种颜色表示三根火线,零线使用黑色。单相照明电路中,一般黄色表示火线、蓝色是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

也有些地方使用红色表示火线、黑色表示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

是否可以地线和零线接到一起?

这样接是不安全的,所以是不允许的。

零线在变压器端是和大地相联的,由于从变压器到用户的零线有一定的电阻,所以在用户端零线和地之间电压往往不为零,假如没有地线的话,若电器发生故 障,零线或火线与用电器金属外壳连接,那么用电器和大地之间的电压就不为零,所以是不安全的,这时如果零线断开的话,那么是很危险的。地线是用户就近接地 的一条线,在正常情况下与大地的电压为零,良好的地线与用电器的金属外壳相连,在电器发生故障时,能确保外壳与地的电压为零,这样就起了安全保障作用。

如果把零线和地线并在一起作为一条线,如果这根线断开了,且用电器的开关是闭合的,即使正常的用电器也会整个外壳带电,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用电时,对带有金属外壳的用电器除了接火线、零线外,为了安全外壳还要接地线。

实际应用中,给你三根线,一根是火线,一根是零线,还有一根是地线,假如三根线的颜色一样!你如何能区分开来?

1、相线L(Live)颜色须用红色、黄色、绿色;
零线N(Neutral)颜色须用黑色、蓝色;
保护地线PE(Protect Earth)颜色须用黄、绿双色线.

2、用电笔测出火线,会用钳型电流表吗?相线(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一样的,地线上正常时是没有电流的。

3、零线是有电流流过;地线是保护用,正常工作没有电流,只有短路和漏电时才有电流,要求接地电阻很小,设备端一般外壳保护接地。
用电笔测出火线,将试灯(带线灯泡)搭在火线和另外两根线中的一只上,如果灯亮说明是零线。如果灯亮不亮。说明是地线。
试灯法,在地线没有接入大地的情况下有效,如地线接入大地,那么不管接那一条线灯都会亮。

4、在有电的情况下,找到火线应该不难,难就难在区分零线和地线,理论上说: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在220伏左右,与地线之间的电压在190伏左右。接一个节能灯的话明暗度应该能看出来的,明亮的自然就是零线,仅供参考。

火线和零线区别

火线和零线都是带电的线,如果二相电源接了用电器的话,那么就有电流从电线中流过。

一般的感觉火线带了电,是因为如果人接触(包括一些间接接触)了火线,一部分的电流就从人的身体中经过了,就好比本来一个水管子,从中间有分了一个 水龙头了。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没有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所以就有零线不带电的感觉。零线和火 线本来都是由电源出来的,电流的正方向就是由一出,经过外部设备,从另一端进.形成 一个回路。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就是电源的两个端子其中的一个接了大地。

零线和地线区别

1.零线和地线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2.地线的对地电位为零。使用的电器的最近点接地。

3.零线的对地电位不一定为零。零线的最近接地点是在变电所或者供电的变压器处。

4.零线有时候会电人,在什么时候呢?当你的电炉子不发热了,千万不要以为没电了,不会电人,错啦!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离你的电器很远的地方N线断开了,用电压表一量会发现,电器的LN线都是市电的电压!

5.地线不会电人,除非很糟的情况,设计者不懂,或者胡乱搞的产品!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为什么零地不可以短接?
零地短接的时候,万一火线和零线接反了,整个机柜就相当于接在火线上,就会带电了。
为什么火线和零线不可以接反?
在用电器内部的设计中,零线和地线的电路会有不同,比如在火线会加上保险丝之类。
CISCO的设备有部分反过来了就无法启动了。

==================================
火线,是相线的俗称。。

市电:指家用的单相交流电,电压有效值220V。

三相动力电:指工业用电,相与相之间的电压是380V。但相与地之间的电压是220V,也就是市电供应方式。

地线: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凡是金属外壳的家用电器都必须接地,地线的明显标志是黄绿色(电线的一半是黄色一半是绿色)。绝对不允许将地线和零线并在 一起使用,因为如果零线的保险丝断路,这时将使家电电器外壳带上220V的市电电压,引起人身伤害事故。地线也不允许空置不用,地线必须接地良好,通常接 地电阻小于4欧姆。我们用万用表测试:

  • 在断电情况下,地线和零线的电阻应该无限大。如果电阻是0,说明地线和零线并接。
  • 电器在不接入市电时,电源线的地线插头和机壳应该电阻为零,否则接触不良。

零线:通常在供电变压器处接地,同时在小区单元进户线处接地。在零线线路完好时零线与大地之间没有有电压。

火线:即三相动力电中的任意一相,其相对于零线和地线的电压是220V,任两相之间的电压是380V。正常时同时流过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相等的。火线和零线的线径相同。
颜色的要求:火线为红色、绿色、黄色,零线为淡兰色,接地线为黄绿颜色相间的导线。

网友A:
看完了,还是不懂。等我完全明白了,我写一篇更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还是不懂。等我完全明白了,我写一篇更详细的。

期待着  详细版本

网友:
为了使交流电有很方便的动力转换功能,通常电力传输是以三相四线的方式,三相电的三根头称为相线,三相电的三根尾连接在一起称中性线也叫"零线"。叫零线的原因是三相平衡时刻中性线中没有电流通过了,再就是它直接或间接的接到大地,跟大地电压也接近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