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B上怎么弄第二个串口?又怎么经过rs232,将从编码器里面获得二进制编码转换成十进制?是下面的这种设置吗?具体该怎么弄?谢谢

楼主:
MSComm1.CommPort = 1 '设置串口1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设置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
MSComm1.PortOpen = True'打开串口1

MSComm2.CommPort = 2 '设置串口2
MSComm2.Settings = "9600,N,8,1"'设置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
MSComm2.PortOpen = True'打开串口2

网友A:
使用两个串口控件就好,一个作为串口1,一个做为串口2,代码这样写不对

网友:
这样就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两个串口控件就好,一个作为串口1,一个做为串口2,代码这样写不对

我分别设置MSComm1和MSComm2,这个我知道。但是怎么避免两个串口不会发生冲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分别设置MSComm1和MSComm2,这个我知道。但是怎么避免两个串口不会发生冲突?

串口号不一样啊  ,不会冲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口号不一样啊  ,不会冲突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