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AD芯片的串行通讯

楼主:
菜鸟一枚,想问问各位前辈,现在我需要用ALTERA 的MAXV CPLD驱动ADS8325这款芯片,串行通讯,数据是16位,需要用Verilog编写一个通讯协议么?我了解到并行好像是不需要的,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A:
关键是你转出来的数据给谁用,想怎么处理,CPLD只作为走线,把AD的信号甩给MCU去处理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转出来的数据给谁用,想怎么处理,CPLD只作为走线,把AD的信号甩给MCU去处理也是可以的。

是这样转出来的数据 要给CPLD进行积分算法处理

网友B:
如果是并行的数据,简单使用并不需要串行配置,只不过,串行配置可以配置一些模式,比如不工作低功耗,其他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并行的数据,简单使用并不需要串行配置,只不过,串行配置可以配置一些模式,比如不工作低功耗,其他 ...

谢谢前辈,但是不太懂,能具体一点么,需要大概怎样思路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