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485通信,请问为什么接收的到的数据都是00?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rom_map.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fpu.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pwm.h"
#include "inc/hw_gpio.h"

#define UARTConfigSet(a, b, c)    UARTConfigSetExpClk(a, 16000000, b, c)
#define NUM_UART_DATA    4
#define GPIO_PA5_U3TX           0x00001401
#define GPIO_PA4_U3RX           0x00001001
uint8_t ui8DataTx[NUM_UART_DATA];
/*char SerialRxData[200];

int SerialDataCount = 0;

void
UARTSend(const uint8_t *pui8Buffer, unsigned long ui32Count)
{
    while(ui32Count--)
    {
       UARTCharPut(UART5_BASE, *pui8Buffer++);
    }

}*/
///

int main(void)
{
         void UARTSend();
                void uartPuts();
//        char c;
         uint32_t ui32SysClock;
         ui32SysClock = MAP_SysCtlClockFreqSet((SYSCTL_XTAL_25MHZ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CFG_VCO_480), 120000000);

        /*
        IntMasterDisable();
        IntEnable(SYSCTL_OSC_INT);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ê1ÄüGPIOA¿ú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3);
        GPIOPinConfigure(GPIO_PA4_U3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5_U3TX);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4 | GPIO_PIN_5);
        //UARTClockSourceSet(UART3_BASE,UART_CLOCK_PIOSC);

        UARTConfigSet(UART3_BASE, 96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μãááLED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H);//ê1ÄüGPIOH¿ú
        GPIODirModeSet(GPIO_PORTH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DIR_MODE_OUT);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H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STRENGTH_8MA_SC,GPIO_PIN_TYPE_STD);

                GPIOPinWrite(GPIO_PORTH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0x00);///½óêÕμ½êy¾Y£¬ááμÆ
                                SysCtlDelay(1000 * (ui32SysClock/ 3000));///Ñóê±3ìDò
                GPIOPinWrite(GPIO_PORTH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0xff);///½óêÕμ½êy¾Y£¬ááμÆ
                                SysCtlDelay(1000 * (ui32SysClock/ 3000));///Ñóê±3ìDò

                ui8DataTx[0] = 'u';
    ui8DataTx[1] = 'a';
    ui8DataTx[2] = 'r';
    ui8DataTx[3] = 't';

        while(1)
        {
                uartPuts("HELLO EEWORLD:\r\n");   //  Çëêäèëò»¸öÃüá°′»Ø3μÖ′DD
                UARTSend(UART3_BASE, (uint8_t *)ui8DataTx, NUM_UART_DATA);
                GPIOPinWrite(GPIO_PORTH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0x00);///½óêÕμ½êy¾Y£¬ááμÆ
                                SysCtlDelay(1000 * (ui32SysClock/ 3000));///Ñóê±3ìDò
                GPIOPinWrite(GPIO_PORTH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0xff);///½óêÕμ½êy¾Y£¬ááμÆ
                                SysCtlDelay(1000 * (ui32SysClock/ 3000));///Ñóê±3ìDò

        /*        c=UARTCharGet(UART3_BASE);

                if(c=='1')
                {
                        GPIOPinWrite(GPIO_PORTH_BASE,GPIO_PIN_3,0x07);///½óêÕμ½êy¾Y£¬ááμÆ
                                SysCtlDelay(1000 * (ui32SysClock/ 3000));///Ñóê±3ìDò
                }
                if(c=='0')
                {
                        GPIOPinWrite(GPIO_PORTH_BASE,GPIO_PIN_3,0xff);///½óêÕμ½êy¾Y£¬ááμÆ
                                SysCtlDelay(1000 * (ui32SysClock/ 3000));///Ñóê±3ìDò
                }
                SerialRxData[SerialDataCount]=UARTCharGet(UART3_BASE);///2»½óêÕμ½êy¾Y£¬μè′y
                        if(SerialRxData[SerialDataCount])
                        {
                                GPIOPinWrite(GPIO_PORTH_BASE,GPIO_PIN_3,0x07);///½óêÕμ½êy¾Y£¬ááμÆ
                                SysCtlDelay(1000 * (ui32SysClock/ 3000));///Ñóê±3ìDò
                        }*/

        }

}
void
UARTSend(uint32_t ui32UARTBase, const uint8_t *pui8Buffer, uint32_t ui32Count)
{
    //
    // Loop while there are more characters to send.
    //
    while(ui32Count--)
    {
        //
        // Write the next character to the UART.
        //
        MAP_UARTCharPut(ui32UARTBase, *pui8Buffer++);
    }
}
//  í¨1yUART·¢Ëíò»¸ö×Ö·û
void uartPutc(const char c)
{
    UARTCharPut(UART3_BASE, c);
}

//  í¨1yUART·¢Ëí×Ö·û′®
void uartPuts(const char *s)
{
while (*s != '\0')
    {
        //UARTCharPut(UART3_BASE, *(s++));
                        uartPutc(*(s++));
    }

}

网友:
各位大神多指教

网友A:
用串口监视器先看看数据发送对不对。

网友B:
看A、B有没有电平变化?

网友C:
看看波特率是否一样的!

网友:
发送端,不经过485,芯片串口通过转接线,连到电脑,用串口助手看是否有数据。保证发送正常。如果有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可以测485两条线的信号,接收端转换成串口的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监视器先看看数据发送对不对。

串口助手上的显示的数据就是图片上这样。我单步运行了一下,确实是执行UARTSend时才会在串口助手上写00。无论怎么改程序里待发送的值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A、B有没有电平变化?

手头还还没有万用表。。。我先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波特率是否一样的!

波特率是一样的

网友:
顶上去,有没有在加班的同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串口助手上的显示的数据就是图片上这样。我单步运行了一下,确实是执行UARTSend时才会在串口助手上写00。 ...

那显然就是程序问题,注意赋值相关的代码,好好检查吧。另建议初学者不要直接贴源码,画详细的流程图对提高编程能力非常有益,别嫌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显然就是程序问题,注意赋值相关的代码,好好检查吧。另建议初学者不要直接贴源码,画详细的流程图对提 ...

这个程序挺简单,就是一个发送数据。检查了几遍,感觉也没有问题,真不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E:
难道485不需要用GPIO控制485芯片数据收发方向?你把485先默认为接受模式,需要发送数据时才设置为发送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难道485不需要用GPIO控制485芯片数据收发方向?你把485先默认为接受模式,需要发送数据时才设置为发送模式 ...

原理图是这样,难道这个PK3是控制收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是这样,难道这个PK3是控制收发的?

是的,你这块不是用一个GPIO控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你这块不是用一个GPIO控制的吗

配置了一个GPIO控制,输出的量还是00。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rom_map.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fpu.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pwm.h"
#include "inc/hw_gpio.h"

#define UARTConfigSet(a, b, c)    UARTConfigSetExpClk(a, 16000000, b, c)
#define GPIO_PA5_U3TX           0x00001401
#define GPIO_PA4_U3RX           0x00001001
#define GPIO_PA6_U2RX           0x00001801
#define GPIO_PA7_U2TX           0x00001C01

        void
UARTSend(uint32_t ui32UARTBase, const uint8_t *pui8Buffer, uint32_t ui32Count);
        //void uartPuts();
int main(void)
{
    uint8_t ui8DataTx[4];
    uint8_t ui8DataRx[4];
     uint32_t ui32index;

         uint32_t ui32SysClock;
         ui32SysClock = MAP_SysCtlClockFreqSet((SYSCTL_XTAL_25MHZ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CFG_VCO_480), 12000000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PC7£¬485¿úμÄêÕ·¢¿ØÖÆ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GPIO_PIN_7,0xff);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ê1ÄüGPIOA¿ú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3);
        GPIOPinConfigure(GPIO_PA4_U3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5_U3TX);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4 | GPIO_PIN_5);
        UARTConfigSet(UART3_BASE, 1152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LoopbackEnable(UART3_BASE);

          ui8DataTx[0] = 'u';
    ui8DataTx[1] = 'a';
    ui8DataTx[2] = 'r';
    ui8DataTx[3] = 't';
                /*
         // UARTSend(UART3_BASE, (uint8_t *)"\n\n\rSending : ",
     //        strlen("\n\n\rSending : "));
    //UARTSend(UART3_BASE, (uint8_t*)ui8DataTx, 4);

        for(ui32index = 0 ; ui32index < 4 ; ui32index++)
    {
        UARTCharPut(UART3_BASE, ui8DataTx[ui32index]);
    }

    //
    // Wait for the UART module to complete transmitting.
    //
    while(MAP_UARTBusy(UART3_BASE))
    {
    }

         // UARTSend(UART3_BASE, (uint8_t *)"\n\rReceiving : ",
     //        strlen("\n\rReceiving : "));
    //
    // Read data from the UART's receive FIFO and store it.
    //
   for(ui32index = 0 ; ui32index < 4 ; ui32index++)
    {
        //
        // Get the data received by the UART at its receive FIFO
        //
        ui8DataRx[ui32index] = UARTCharGet(UART3_BASE);
    }

*/

        UARTSend(UART3_BASE, (uint8_t*)ui8DataRx, 4);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H);//ê1ÄüGPIOH¿ú
        GPIODirModeSet(GPIO_PORTH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DIR_MODE_OUT);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H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STRENGTH_8MA_SC,GPIO_PIN_TYPE_STD);

        while(1)
        {

        UARTSend(UART3_BASE, (uint8_t *)"\nUART Loopback Example ->",
            strlen("\nUART Loopback Example ->"));

                //UARTCharPut(UART3_BASE,ui8DataTx);
                //uartPuts("HELLO EEWORLD:\r\n");   //  Çëêäèëò»¸öÃüá°′»Ø3μÖ′DD

        GPIOPinWrite(GPIO_PORTH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0x00);///½óêÕμ½êy¾Y£¬ááμÆ
                                SysCtlDelay(500 * (ui32SysClock/ 3000));///Ñóê±3ìDò
        GPIOPinWrite(GPIO_PORTH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0xff);///½óêÕμ½êy¾Y£¬ááμÆ
                                SysCtlDelay(500 * (ui32SysClock/ 3000));///Ñóê±3ìDò

        /*        c=UARTCharGet(UART3_BASE);

                if(c=='1')
                {
                        GPIOPinWrite(GPIO_PORTH_BASE,GPIO_PIN_3,0x07);///½óêÕμ½êy¾Y£¬ááμÆ
                                SysCtlDelay(1000 * (ui32SysClock/ 3000));///Ñóê±3ìDò
                }
                if(c=='0')
                {
                        GPIOPinWrite(GPIO_PORTH_BASE,GPIO_PIN_3,0xff);///½óêÕμ½êy¾Y£¬ááμÆ
                                SysCtlDelay(1000 * (ui32SysClock/ 3000));///Ñóê±3ìDò
                }
                SerialRxData[SerialDataCount]=UARTCharGet(UART3_BASE);///2»½óêÕμ½êy¾Y£¬μè′y
                        if(SerialRxData[SerialDataCount])
                        {
                                GPIOPinWrite(GPIO_PORTH_BASE,GPIO_PIN_3,0x07);///½óêÕμ½êy¾Y£¬ááμÆ
                                SysCtlDelay(1000 * (ui32SysClock/ 3000));///Ñóê±3ìDò
                        }
*/
        }

}
void
UARTSend(uint32_t ui32UARTBase, const uint8_t *pui8Buffer, uint32_t ui32Count)
{
    //
    // Loop while there are more characters to send.
    //
    while(ui32Count--)
    {
        //
        // Write the next character to the UART.
        //
        MAP_UARTCharPut(ui32UARTBase, *pui8Buffer++);
    }
}
//  í¨1yUART·¢Ëíò»¸ö×Ö·û
void uartPutc(const char c)
{
    UARTCharPut(UART3_BASE, c);
}

//  í¨1yUART·¢Ëí×Ö·û′®
void uartPuts(const char *s)
{
while (*s != '\0')
    {
        //UARTCharPut(UART3_BASE, *(s++));
                        uartPutc(*(s++));
    }

}

网友:
波特率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