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之CubeMX搭建工程

楼主:
       首先我们需要从官网下载CubeMX这个工具来完成后面的工作:
       第一个是CubeMX的安装程序是需要下载的,另外一个的话是STM32L4的支持包,包括库函数等等。这个是不一定要下载的,我们后面可以通过CubeMX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我们安装CubeMX,这个压缩包里面包含了Linux、Mac和windows的安装程序,我们选择exe的在windows底下安装就可以了。
       打开CubeMX之后如下:
       我们选择Help->Install New Libraries:
       如果没有下载上面说的第二文件,L4的软件支持包,可以直接选择这里的Install Now。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所以这里就没有办法重新安装了。如果没有安装,选择这个,下面install的按钮是可以点击的。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本地从本地安装了,选择From Local,然后选择刚才下载的文件支持包:
       完成安装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工程建立了,选择主界面的New Project:
       然后选择我们板子上的MCU型号,STM32L476JGY6
       选择OK之后我们进入软件界面:
       在这里可以进行对芯片进行一系列的设置。
       本次我们暂且先选择点亮一颗LED作为示范。板上的LED连接的PG12这个引脚,所以这里我们作为一个输出,点击这个引脚,然后选GPIO_Output。
       然后我们生成工程,选择Project->Generate Code来生成工程,或者选择下图的按钮:
       之后我们就可以到一个工程项目的详情页,填写相关内容:
       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工程文件了:
       MDK的工程文件是在MDK-ARM目录下,我们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工程文件:
      BUG解决分享:
       下载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使用Keil下载出现的问题:
       或者是使用STM32 ST-LINK Utitlty工具下载出现提示,而且检测不到器件的话:
       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线缆的问题,原本以为官方送的Cable应该没有问题,排查了很久,换了一根连接STLINK的和SensorTile的线缆的就可以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先试着把Reset引脚的线先不连接,也就是去掉Pin1开始数的第五根连接线。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载了。
       我们在CubeMX仅仅是设置了PG12引脚为输出,所以我们还需要在while前面,加上一句点亮LED的语句,将这个端口PG12输出为高,这样就可以点亮了。
       然后我们编译下载进去就可以点亮这个SensorTile板上的LED了。
(注意,这个时候下载的时候我是没有连接Reset引脚的)

网友A:
套件带的连接线有短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套件带的连接线有短的吗

短的?套件中给了一条连接线,大概只有十厘米左右吧。理论上是应该直接连接就可以进行下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测试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的?套件中给了一条连接线,大概只有十厘米左右吧。理论上是应该直接连接就可以进行下载的,但是不知道 ...

打错了,是连接线断了吗?
还是因为连接了5条线,带上Reset引脚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错了,是连接线断了吗?
还是因为连接了5条线,带上Reset引脚的关系

应该不是断了,我是只连接了四根线

网友:
客气,一起学习!

网友C:
不错哦,CubeMX搭建写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哦,CubeMX搭建写的很详细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