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FT实时显示波形的疑问

楼主:
1芯积分
怎么样将采集到的心率信号用柱状图或者波形显示出来??求老师指导下

网友:
通过AD采样,把点打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画背景竖线覆盖前面,再画前景竖线

网友:
大概的思路有了但是波形显示的时候总有卡顿时什么原因呢??

网友:
    clear_point(Wave_Line+3);
    LCD_DrawLine(Wave_Line,22-Wave_i+290,Wave_Line+2,22-S_temp+290);
    Wave_i=S_temp;

   // }
    Wave_Line+=2;
    if(Wave_Line>=0xEF)
   {
      Wave_Line=0;
       clear_point(Wave_Line);
   }
显示的程序

网友:
先要搞定画点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