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sensorTile】Android Studio初次见面

楼主:
第六篇 Android Studio初次见面

一、Android Studio入门
Android Studio 是一个Android集成开发工具,基于IntelliJ IDEA. 类似 Eclipse ADTAndroid Studio 提供了集成的 Android 开发工具用于开发和调试。

            方法二:不同按钮对响应函数不相关时用
                  1.content.xml文件中添加一个按钮,在按钮属性中添加
                   android: onClick = ”button_click”
               2.MainActivity.java中的头文件中添加import android.widget.*;
              3.在主类中添加响应函数public void button_click
                public void button1_click(View view)
              {}
运行结果:
打开APP,点击BUTTON按键,查看运行结果
再按一次

网友A:
官方SDK打开的咋样了

网友B:
这个stdio是不是不能做底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SDK打开的咋样了

虾哥啥意思? 官方SDK打开可以编译 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stdio是不是不能做底层?

不懂哎 第一次接触

网友A:
我的一直不好用 可能开发环境没配置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直不好用 可能开发环境没配置好吧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 好像也没设置  就是安装好了 打开官方SDK 然后提示哪里需要升级 就升级 最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 好像也没设置  就是安装好了 打开官方SDK 然后提示哪里需要升级 就升级 最后就可以 ...

我对android studio也不熟,自己新建的程序可以编译运行,官方的SDK也是要下一些东西,好像一下都没有下载成功,等重装一下android studio试试

网友:
看来已经到上位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