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熄火OBD断电问题

楼主:
OBD电源来自汽车电瓶,但是汽车熄火后还会开启浪费电瓶的电。我想做汽车熄火后obd自动断电,求思路?可行么?obd能否检测汽车熄火?

网友A:
不好做,很难,各种汽车各种接口参数不统一,如果只是针对个别型号汽车,可能还好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做,很难,各种汽车各种接口参数不统一,如果只是针对个别型号汽车,可能还好做些。

要专门修改硬件还是通过修改软件进行?

网友A:
你要做汽车的OBD断电,还是你外接的OBD设备断电?

网友:
要做的东西必须的超低功耗的
OBD电源接电瓶之前加无线遥控,要看是否有位置,估计有的车根本不允许
最最重要的稳定安全性是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汽车的OBD断电,还是你外接的OBD设备断电?

外接的,因为我想把车辆数据通过OBD设备读出来,然后发送出去

网友:
OBD本身应该是低功耗设计,临时熄火无所谓对其断电,而停车熄火司机应关闭整车电源、拔走钥匙,这时电池仅对中控/防盗系统供电。

网友:
OBD的确是直接接电瓶,常电供应,可以通过读取数据失败后,让外接设备进入休眠状态

网友:
直接连接, 电池------------OBD
加入控制, 电池------【开关】------OBD
这个【开关】也得有东西去连接,去控制啊。

obd 本身不需要解析 “汽车熄火”, 的有个东西 解析,然后控制

网友:
据我了解:
      1、OBD接口的供电为常电,即熄火后也会有电;
      2、此问题建议OBD外接设备监听CAN总线数据,一般会发熄火指令。
      3、收到熄火指令后,然后再将OBD外接设备通过程序中断置进入休眠状态,一般休眠状态只有几uma至ma,对整车电池影响非常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我了解:
      1、OBD接口的供电为常电,即熄火后也会有电;
      2、此问题建议OBD外接设备监听CAN ...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OBD耗电太小了,不需要断电。

网友:
你的外接OBD设备也做个网络管理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