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ilter solutions设计出来的LC滤波器焊在PCB板上就不起作用呢?怎么解决?

楼主:
设计的滤波器如图所示,按照给定的数值焊在FR4的PCB板上用频谱看6GHz的信号仍然存在,而且还不小。因为是整版所以没办法用矢量网络来测S21.可是焊在另一种板子上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S21,效果就非常好。图中焊上LC的是FR4,,另一块小的是效果好的板材。
是否是寄生参数的影响,还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A:
估计不是板材的问题,当初我用fr4板材做过。我看了你的参数,这种滤波器理论来讲频率越高衰减越大,但是实际情况存在空间耦合,还有你的器件能否达到该频率,寄生的电感电容,会导致后端全部翘起来了,这个只能对着网分慢慢的调试,我建议4G的低通直接用微带线做,做出来估计比这个效果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板材的问题,当初我用fr4板材做过。我看了你的参数,这种滤波器理论来讲频率越高衰减越大,但是实 ...

微带滤波的话有木有容易上手的设计软件?因为时间比较紧迫,ADS估计短期内用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带滤波的话有木有容易上手的设计软件?因为时间比较紧迫,ADS估计短期内用不好。

目前主要设计微带的软件就是ADS。其他没啥好办法了,几种软件都差不多。

网友:
AWR 和HFSS 不也是很好的微带软件不,不过大都差不多,我们用AWR 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