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无线耳机左右耳如何同步

楼主:
        最近有想法做一个无线测量差分信号的东西,采样率在500Hz左右,苦于不知道信号如何同步,突然想到蓝牙耳机左右耳是如何同步的,大家可以帮忙解释下原理吗,还有关于我的想法大家有什么意见,一起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差分是一种信号模式,对应的是单端信号,“由两路信号差分得到”这个概念都是错的,还是像我在前帖中所言 ...

“差分是一种信号模式,对应的是(两个)单端信号”,这个我是认同的

“ ‘由两路信号差分得到’ 这个概念都是错的”,我不太认同,楼主说的可能是比较广义的“差分”
有些时候,测量环境中包含很多“背景噪声”,直接测量的话,待测信号可能淹没在噪声中;改变测量的角度、方位、距离等,采用双通道测的方法同步采集,后期(或者实时)软件去做差分处理,抗干扰能力、测量的精度可能会大幅度提升

这里的“差分”更多是信号处理方面的,而非硬件电路上面的差分

网友B:
蓝牙耳机不存在什么“同步”问题,立体声信号的量化是左右声道同时进行的,然后合路为一,天然就是一体的,根本不存在失步的可能。楼主应讲清楚待测量的信号以及你认为的“同步问题”等与具体应用相关的全部信息。

网友:
A和B同时采集 A采好后发给B,如果速度够快延时就会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蓝牙耳机不存在什么“同步”问题,立体声信号的量化是左右声道同时进行的,然后合路为一,天然就是一体的, ...

可能我对蓝牙耳机同步的理解完全错了,我的想法是我有一个信号是由两路信号差分得到的,但两路信号需要单独采集,采样率500Hz,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两路信号如何用无线同步起来,保证做差分的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对蓝牙耳机同步的理解完全错了,我的想法是我有一个信号是由两路信号差分得到的,但两路信号需要单 ...

差分是一种信号模式,对应的是单端信号,“由两路信号差分得到”这个概念都是错的,还是像我在前帖中所言,说清楚你的应用信息吧。

网友:
至于,两个分立采集系统的同步,可以考虑定时同步+本地时钟源的方式

两个系统可以定个主从,主机定时(比如1s)向从机发送一个同步信号,从而实现两机对时;主从分别有个本地时钟,信号的采集基于本地时钟,从而实现同步采集

本地时钟用于保证采样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步对时消除长时间运行带来的累计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是一种信号模式,对应的是(两个)单端信号”,这个我是认同的

“ ‘由两路信号差分得到’ 这个 ...

晕,又把“回复”点成“支持”了,这可不代表支持。
差分信号并不对应两个单端信号,而是对一个单端信号进行变换后形成的具有中心对称性的双端信号,并以此获得更好的抗共模干扰能力。所以,加上“(两个)”概念就错了。差分信号并没有什么“广义”、“狭义”之分,其定义在电子技术中是唯一的。至于你后面说的,那叫“差分处理”,差分处理后的数据叫“差分数据”而非“差分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又把“回复”点成“支持”了,这可不代表支持。
差分信号并不对应两个单端信号,而是对一个单端信号 ...

受教了,之前一直没有区分“差分信号”与“信号差分处理”

电子技术中的差分信号,物理上有两个端口,理论上传输的是中心对称的信号,但是二者差分之后(终端的差分转单端处理)才能准确地表达一个信号
信号差分处理,则认为空间中一路测得是背景噪声信号,另一路是待测信号与背景噪声的叠加,二者同步采集后,作差分处理之后才能准确地还原待测信号

二者对信号的处理思路有很对多似之处,比如两个信号通路应尽可能一致(等长),差分后抗共模干扰能力大幅提升...
这是前面我认为后者是“广义差分”的缘由,或许大家不这么叫,是我乱说了,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之前一直没有区分“差分信号”与“信号差分处理”

电子技术中的差分信号,物理上有两个端口, ...

对于差分信号未必一定非要转单端才能用,取差分信号的任意一路就是原单端信号(相位可能相反或相同),只是会失去高抗共模干扰特性。但在系统内的局部确实有这样的用法,成本比较低。差分处理和差分信号确实有类似之处,只是一个是信号处理方法,另一个则属于信号传输范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差分信号未必一定非要转单端才能用,取差分信号的任意一路就是原单端信号(相位可能相反或相同),只 ...

说的是,对于速度不是那么快,干扰不是那么大的地方,确实可以这么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楼有点歪,再来说说我对“蓝牙无线耳机左右耳如何同步”的看法

之前的蓝牙耳机大都是单耳的,不存在同步的问题;后来有了双耳立体声蓝牙,不过这些基本是一个主机两个声道,有线互联,也不用同步;直至最近苹果出了Airpods 之后,完全分立的蓝牙耳机(左右耳机无物理连接)才火了起来

完全分立的蓝牙耳机,我觉得有两种可行的方案:
一是,手机为主,两只单耳为从。好处是两耳完全独立,互不影响,缺点是主机同时建立两个连接,开销比较大,可能功耗更高
二是,手机为主,一只耳机为中继(作为手机蓝牙的从,同时作为另一只耳机的主),另一只为从。这样手机端蓝牙和传统蓝牙完全一致,但是两只耳机就不一样了,作为中继的那只明显要处理更多事情,功耗更大

对于楼主的应用,或许一主一从即可。具体还要看楼主到底怎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晕,又把“回复”点成“支持”了,这可不代表支持。
差分信号并不对应两个单端信号,而是对一个单端信号 ...

         好吧,我仔细说说我要干啥,大家知道传统的心电图是由两个电极产生的(实际上还有一个反馈电极,暂时不考虑),两个电极后接仪表放大器然后ad(简单来说),但我想把他做成一个无线的,两个电极单独采样,无线传输至终端后两信号做差得到心电信号,但不知道如何让两个通道无线同步采样。
        这其实很难,主要是波形要求很高,实际上需要和有线一样真正的同步,现在只是在想法阶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仔细说说我要干啥,大家知道传统的心电图是由两个电极产生的(实际上还有一个反馈电极 ...

你的想法过于繁琐了,这里也不存在什么同步。按照常规心电机的前端电路做,这是很成熟的,只是将要送显的信号进行量化后再编制协议进行无线传输就行了。即使你要传输两个电极的信号,后续再进行处理,那么这里也同样没有什么同步问题,靠协议把AD后的数据打包,协议规定哪些数据对应哪个电极,最后恢复就是。只要你进行无线传输,已经没有实时性了,但心电图远程采集本来就无所谓什么实时性。
远程心电监控也是个很成熟的技术,市场上早有这类产品,可以24小时连续工作,数据存储在设备内,也可以通过WIFI或移动网络上传。难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想法过于繁琐了,这里也不存在什么同步。按照常规心电机的前端电路做,这是很成熟的,只是将要送显的 ...

不好意思,我的目的不在于远程传输,具体的用途不便透露,我只是就我的想法寻求一些意见,简单点说,比如我在左手和右手分别采集信号,采样率为500Hz,如何保证两路信号的采样点是时间上一一对应的,这个用途可大了,是我们这个领域很大的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的目的不在于远程传输,具体的用途不便透露,我只是就我的想法寻求一些意见,简单点说,比如 ...

不管你是不是远程传输,只要你是同步采样得到的数据,那么数据传输根本无需什么同步。主帖里你说了是“无线测量”,测量的基础就是数据,无线测量显然需要无线手段来进行数据传输。至于“用处可大了”,我看还是洗洗睡吧。你要么根本就没有理解你的“领域”,要么对技术还停留在想象阶段,再要么二者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楼有点歪,再来说说我对“蓝牙无线耳机左右耳如何同步”的看法

之前的蓝牙耳机大都是单耳的,不 ...

主从机是个好想法,但是我不太清楚如果长时比如24小时能不能保持严格的同步,另外的问题是两个单独的节点之间不能长时保持通信,有功耗和其他的问题,不过一次通信,长时同步的要求太高了,再鼓捣鼓捣把。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器件,如果超过24小时,主机可以考虑用个外部RTC,这个可以外接电池,功耗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