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入8出开关量控制设计

楼主:
求助,如何运用labview和VB来实现上位机编程,参数设置:下位机采用stm32和rs485与上位机进行串口通信,要求实现的功能:   1.设计上位机发出操控命令,来控制下位机的状态,模式
      2.下位机采用MODBUS通讯协议,采用RS485与下位机进行串行通讯。
      3.显示下位机的实际频率,和输入输出开关状态表。
      4.上位机使用vblabview语言进行编写

   5.任意一路输入开关量关联任意一路输出开关量

网友A:
VB与下位机之间通讯,上位机向下位机发送命令,下位机向上位机传送数据,这是主要目的。
至于“8入8出开关量”,那是小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B与下位机之间通讯,上位机向下位机发送命令,下位机向上位机传送数据,这是主要目的。
至于“8入8出开关 ...

就是不知道怎么建立通讯 然后发送命令和传送数据的 大神求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怎么建立通讯 然后发送命令和传送数据的 大神求帮忙啊

上位机用VB,VB里面有个串行通讯控件,可以实现串行口向下位机发送命令。具体怎么用,早忘记了。
下位机接收到上位机命令后,向上位机发送数据,这些程序只能你自己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