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APP能直接显示湿度和电量?

楼主:
我直接将核心板焊接在小板后上电,在版本号3.3的官方APP上看到有温度数据,可是没有显示湿度和电量的数据。我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是需要修改安卓程序呢,还是没有焊接到位数据没有传输?还有一个问题是核心板上是没有采集温度的传感器,只有扩展板或者支架板上才有的吧?谢谢大家!

网友A:
换一个例程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例程试试呢

对,刚刚试了空中更新固件,我错误地将BlueMS2_ST_BL.bin更新后发现核心板没有工作,应该是更新BlueMS2_ST.bin才对。现在想通过ST-LINK在电脑更新固件,却一直提示No target connected。这下啥也动不了,真是醉了,各位麻烦支个招

网友: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 看看连接是不是正确 如果是SWD IDE里要把JTAG改成SWD

网友:
比赛结束了?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输出,做什么都不好做,这么长时间还没有结束啊

网友C:
理论上会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会看到的

那你有试过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有试过可以么?

我没把核心板和SD板焊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刚刚试了空中更新固件,我错误地将BlueMS2_ST_BL.bin更新后发现核心板没有工作,应该是更新BlueMS2_S ...

识别不到目标板,看看是不是sensor tile底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