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仿真问题

楼主:
3芯积分
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输出是4V,占空比是百分之50,输出应该是10V呀,求解决

网友:
哪位大佬能解释下

网友A:
“为什么输出是4V,占空比是百分之50,输出应该是10V呀”
功率MOS充份导通时,要求门极电位高于源极电位若干伏特。你的电路,功率MOS管未能充份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输出是4V,占空比是百分之50,输出应该是10V呀”
功率MOS充份导通时,要求门极电位高于源极电位若 ...

IRF的门极电压4V作用,PWM的平均电压6V足够了呀,应该导通了吧,能稍微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RF的门极电压4V作用,PWM的平均电压6V足够了呀,应该导通了吧,能稍微解释下吗

MOS管充份导通的意思是管压降很小,接近于零。充份导通时漏极对地电压为20V,那么源极对地电压为稍小于20V,而你的信号源只能使门极对地为12V,离“稍小于20V”还差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RF的门极电压4V作用,PWM的平均电压6V足够了呀,应该导通了吧,能稍微解释下吗

你的问题在于:没有把“电压”概念搞清楚。错把门极对地的电压当成了门极对源极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在于:没有把“电压”概念搞清楚。错把门极对地的电压当成了门极对源极的电压。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C:
电感参数太大,电容参数也要修改,另外驱动信号要调一下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感参数太大,电容参数也要修改,另外驱动信号要调一下频率

电感参数怎么确定,怎么计算得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参数怎么确定,怎么计算得来

本来这种的开关拓扑类,有电感磁性元件的,multisim的这种仿真并不完善,有时会误导
软件最容易跑死,不能收敛

网友C:
buck电感计算,网上可以不找,
L=[(输入电压-输出电压-MOS管饱和电压)*导通时间TON]/2*IOmax
实际情况要考虑MOS管的开关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uck电感计算,网上可以不找,
L=[(输入电压-输出电压-MOS管饱和电压)*导通时间TON]/2*IOmax
实际情况要 ...

mos的饱和电压是漏极和栅极导通的管压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的饱和电压是漏极和栅极导通的管压降吗

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一定在饱和区
饱和区时VGS-Vt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一定在饱和区
饱和区时VGS-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