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接收与发送字符串问题

楼主:
我的目的是通过电脑给单片机发送一个字符串k+25,单片机接收到该字符串后,发送给电脑25这两个字符;单片机虽然接受到了该字符串,但是发送到电脑时总是+2
这两个字符。我在发送函数里已经用for(j=2;j<4;j++)来限制只发送25这两个字符了,可是现在一直发送+2这两个字符,麻烦各位大神帮我看一下吧,谢谢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j;
uchar table[];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          for(i=0;i<4;i++)
//            {
//               table=a;
//              }
               ES=0;
//              SBUF=table[2];
//               SBUF=table[3];
            for(j=2;j<4;j++)
            {
              SBUF=table[j];
               while(!TI);
              TI=0;
              flag=0;
              ES=1;
              }
             flag=0;
             ES=1;
           }
//           flag=0;
//           ES=1;
           // flag=0;

//           ES=1;
//            flag=0;

          }
//      SBUF=a;
//      while(!TI);
//      TI=0;
//      ES=1;
//      flag=0;
//
}
void ser()interrupt 4
{
//    RI=0;
//    a=SBUF;
  for(i=0;i<4;i++)
  {       while(!RI);
      table=SBUF;
    //  while(!RI);
      RI=0;
  }
//     table[0]=SBUF;
//     table[1]=SBUF;
//     table[2]=SBUF;
//     table[3]=SBUF;
     flag=1;

}

下面是串口助手调试情况:

网友A:
你这代码应该先把那些注释掉的删除掉再发上来,看着头都晕了,还有中断函数里的这一句table=SBUF;,编译的时候没有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代码应该先把那些注释掉的删除掉再发上来,看着头都晕了,还有中断函数里的这一句table=SBUF;,编译的 ...

删减版本,确实看着晕乎的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j;
uchar table[];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for(j=2;j<4;j++)
            {
              SBUF=table[j];
               while(!TI);
              TI=0;
              flag=0;
              ES=1;
              }
             flag=0;
             ES=1;
           }

          }
}
void ser()interrupt 4
{

  for(i=0;i<4;i++)
  {       while(!RI);
      table=SBUF;
        RI=0;
  }
     flag=1;

}

网友B:
楼主,发帖的内容如果含有代码,请嵌入代码的功能,如下图所示。这样大家看起来更清晰,问题得到解决的机率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帖的内容如果含有代码,请嵌入代码的功能,如下图所示。这样大家看起来更清晰,问题得到解决的机率 ...

恩恩 好的 谢谢提醒

网友C:
你先别想着只显示25,你先看把for哪里,j=0开始输出,看你能不能原封不动的输出k+25来。然后在根据想象判断是哪里的问题,我发现你的中断里面写法不对,  while(!RI);     table 【i】=SB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代码应该先把那些注释掉的删除掉再发上来,看着头都晕了,还有中断函数里的这一句table=SBUF;,编译的 ...

不小心把table【i】中i给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别想着只显示25,你先看把for哪里,j=0开始输出,看你能不能原封不动的输出k+25来。然后在根据想象判断 ...

不能显示所有的字符,先是显示k,然后再一次发送数据时显示+;
当我把代码改成如下时,他竟然会全部显示,但是和我的目的不一样, 主函数中SBUF=table[2]和SBUF=table[3]这两个语句无论保留哪个,它竟然都会显示,如果把这两个语句都删了,就不会显示任何数据了。不明白为什么即使把 主函数中SBUF=table[2]和SBUF=table[3]这两个语句的条件限制的这么狠了,它竟然都会显示。
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j;
uchar table[];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SBUF=table[2];
                          SBUF=table[3];
                           while(!TI);
                  TI=0;
                          flag=0;
                      ES=1;
                          }

                  }

}
void ser()interrupt 4
{
   RI=0;
   table[0]=SBUF;
   table[1]=SBUF;
   table[2]=SBUF;
   table[3]=SBUF;
   flag=1;

}

网友C:
前面那个,你的中断里面写法不对,
   while(!RI);
for(i=0;i<4;i++)
  {
      table【i】=SBUF;
        RI=0;
  }
     flag=1; 改成这样应该是可以的,你试试。 然后第2种,证明啥?证明你table[0]到table[4]里面都是k+25,你信不?不信你把前面发送的改成table[0]试试。肯定全部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那个,你的中断里面写法不对,
   while(!RI);
for(i=0;i

哈哈  行 我试试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那个,你的中断里面写法不对,
   while(!RI);
for(i=0;i

成功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那个,你的中断里面写法不对,
   while(!RI);
for(i=0;i

一开始我问的那个实现了,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bug,如果我把主函数中改成(j=1;j<3;j++)按理说通过串口助手调试后应该显示+2两个字符,而现在并不是,呈现的是后两个字符25.即使我发送1234这两个字符,显示的不是23,而是34这两个字符,为什么呢?

网友:
自己要学会调试啊,现在你发现的情况就是错位了嘛,至于为啥错,你可以从第一个开始显示啊,然后在4个都显示,看是哪里出的问题,总共就这么点代码,能有多少问题,要么是中断收错位,要么是发送的时候错,自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