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4LS123使用问题

楼主:
CH1:芯片13脚输出波形    CH3:15脚波形      CH4:2脚输入波形
用74LS123想做一个单稳态触发电路,但目前发现一个问题,根据真值表,按照原理图中的接法,检测芯片2脚的上升沿,随后13脚输出个固定脉宽的波形。
第一张波形图为去掉原理图中D106、C108、R127时,输入信号直接接入2脚,检测上升沿触发
第二张为输入信号接relay_off时,发现上升沿、下降沿都触发。这是为何?肯定大神解答!

网友:
74LS123是“可重复触发单稳态”电路。从“可重复触发”即可知:这种单稳态电路应该用窄脉冲触发(触发脉冲宽度小于单稳时间宽度)。

网友A:
另外,电容C104是什么目的?故意让芯片2脚电位缓慢下降?整个D106、R127、C108又是什么目的?

网友:
如楼上所说,一般地,输出脉冲大于输入脉冲 ---  宽度。
--------  这一点很关键的。因为当输入脉冲过宽时,输出脉冲结束后,输入仍然影响输出。
前面的接的二极管,是想让输入保持固定电平吗?

网友:
relay_off输入的什么信号,是否与此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电容C104是什么目的?故意让芯片2脚电位缓慢下降?整个D106、R127、C108又是什么目的?

您说的是C108吧,是故意让电位缓慢下降,实际电路中并没有R127、C108。只是验证在这个现象,如果是真的存在这个现象,就表明触发脉冲信号万一受到干扰,就不可靠。
另外触发脉冲一定要小于单稳态时间吗?毕竟单稳态时间最小只有40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