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程序下载成功,可是板子依然运行原来的程序

楼主:
求大佬帮忙谢谢是啥问题(O_O)?
萌新感到很绝望orz

网友:
没有大佬来帮助萌萌的学妹吗orz

网友:
妹子先爆个照,。。。

网友:
先擦了,让他不跑任何程序,在此基础上,再重新下载。

网友:
楼主,你的是sensortile开发套件吗?最好把问题进一步描述清楚,大家才有机会更好地帮助你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下载的,用的哪个程序?是不是把程序下到另一个单片机里啦

网友:
是32f10的开发版,用jlink下载的。下载例程是可以的,但是只要改动例程他就时而可以时而不可以,我开始以为是程序的问题,后来拿跑马灯的例程来改,改变灯的闪烁他还是一样的问题,然后才确定哒

网友:
试过了,可是板子时而可以时而不可以,一脸懵逼

网友:
用jink下载的,32f1的开发版

网友:
还是没说清楚,是下载自带的例程时行时不行,还是你改后的时行时不行?如果例程可以,你改了就不行,你觉得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下载自带例程可以,下载我自己写的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开始我以为是我程序的问题,但是后来确实检查不到什么问题,我就在板子下了跑马灯的那个程序,发现在例程基础上改变亮灭的模式,板子还是运行以前的程序。。。

网友:
懂你的意思了,你是说你的程序下载进去了,但是没有运行是吧,你断电重新开了试试

网友A:
断电后也是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T^T他是不是嫉妒我的美丽啊摔

网友:
你把使用器件报一下,然后程序 贴出来,估计你没烧进去

网友:
好的好的,我晚上贴出来请大大帮忙看看

网友:
先确认程序编译正否正常,可以看看生成的HEX文件的日期是否跟编译操作时相符。再确认烧录之前正确调入了新的HEX文件,然后仔细观察写入过程,细心点,问题很容易解决。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问题,改了就不行

网友:
好的好的,晚上我再试试看看到底哪里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电后也是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T^T他是不是嫉妒我的美丽啊摔

先确定,你每次修改程序后程序编译了吗?每次编译后.axf文件或 .hex文件会更新,看生成时间,还有,编译时源代码要保存,keil和IAR编译时会自动保存,如果没保存编译时用的还是旧文件,板子上的效果当然和之前一样,造成还是在运行原来程序的错觉,要是再不行下载程序后复位试试

网友:
谢谢谢谢,刚刚重新看了一下,发现就是这个问题,要编译三次才更新,更新后就可以了,谢谢帮忙= ̄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