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W41Z] 信号测试

楼主:
测试环境
节点
远程节点A采用移动电源供电(CR2032电池还在路上, 开发板不带电池, 如果有就方便了, 这个有点冏), 节点刷router_eligible_device程序

本地节点B通过USB连接PC,节点刷修改后的router_eligible_device程序, 程序修改如下:
    shell_ip.c 插入#include "phy.c",并且在2633行插入shell_printf("%d\n\r", PhyGetLastRxRssiValue());
        /* coap rsp from : */
        shell_printf("coap rsp from ");
        shell_printf("%d\n\r", PhyGetLastRxRssiValue());

    这样可以在串口同时输出RSSI值。

测试程序使用自己编写的串口程序不断访问节点A获取温度数据, 数据访问间隔为500ms,记录下出错的数目。

测试1:
节点之间距离5米, 中间隔着30CM承重墙的RSSI大概200左右(255最大),未发现丢包。

测试2:
节点之间距离距离12米左右, 设备放厨房最内测, 关上厨房门(手机WIFI信号1格多点), 测试显示RSSI大概170左右, 丢包率在10%左右。

总结:
在2个节点的Thread网络下通信还是令人满意的, 在实际使用情况下路由和设备之间的距离一般不会那么远, 能过满足大部分情况需求, 不过开发板采样的是PCB天线中性能比较好倒F天线, 而实际设备由于体积方面的原因, 天线面积不会那么大, 实际开发的产品很可能达不到这种效果。

测试C#程序:

网友:
比赛开始了?

网友:
C#?不是上位机?

网友:
测试用,Python写麻烦

网友:
距离那么近?CC2530跑ZIGBEE可以做到好几百米啊,还穿两三道墙 。加个PA

网友:
你的picket-IO卖不卖?

网友:
你这是加了pa,em芯片还能几公里,距离远功耗就大,thread定位就是家庭,而且有mesh,有1多米就够用了,重要是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