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接收与发送字符串问题 麻烦大神看一下

楼主:
我的目的是通过电脑给单片机发送一个字符串k+25,单片机接收到该字符串后,发送给电脑25这两个字符;单片机虽然接受到了该字符串,但是显示的是全部字符k+25,并不是25这两个字符,无论我把主函数中的SBUF=table[2],SBUF=table[3]这两个语句删除哪一个,串口助手上显示的仍然都是k+25这4个字符,不知道为什么,麻烦大神看一下,谢谢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j;
uchar table[];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              SBUF=table[2];
                          SBUF=table[3];
                           while(!TI);
                  TI=0;
                          flag=0;
                      ES=1;
                          }

                  }

}
void ser()interrupt 4
{
   RI=0;
   table[0]=SBUF;
   table[1]=SBUF;
   table[2]=SBUF;
   table[3]=SBUF;
   flag=1;

}

下面是串口助手调试情况:

网友:
串口接收是:完成一个字符接收就会产生中断,所以中断里放入缓存应该是:先定义个全局变量  cout  然后是 table[i++]=SBUF,这样 table[0]就是“k”  table[1]就是“+”........

网友:
检查下串口的收发数据线吧,

网友:
中断函数里判断起始标识,k,收到了就存到table[0],存数变量count开始加。后面三个数,存到table[1]  table[3]  发送就发table   2  和3